求助:步进电机加色标传感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9-04-12):
PLC为FX 1S.色标为普通色标传感器,程序现以差不多完成,但有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现像如下:当步进电机转速比较低时(500KZ以下),色标能正常追踪,当电机转速比较高时(500-1000,超过1000时电机不能正常运转),无法跟踪,机器速度为每分钟50-120包,袋长为3-30CM.有没有做过这种控制的朋友帮下忙,可适当付费.有意加QQ:138012959

楼主:
PLC等硬件方面对于这个速度和响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但一时找不了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无法跟踪时,是什么现象?

网友B: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你的电机根本不能在高频运行,你可以找电机厂重新更换电机,如果嫌麻烦的话提高驱动电压也许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你的电机根本不能在高频运行,你可以找电机厂重新更换电机,如果嫌麻烦的话提高驱动电压也许能解决

不关电机的问题,如果不追踪色标接定长运行,完全没有问题,当速度调高的时候,监控PLC的程序里,发现色标传感器的上升沿脉冲无信号,无法使色标状态置位,而按定长运转/

网友A:
先确认一下,是传感器响应不够,发不出脉冲,还是PLC响应不够,收不到脉冲

网友C:
主要是plc的响应速度不够,也就是单片机的处理速慢。

可以改用DSP控制的运动控制器,我看你们应该是做包装设备的,我公司之前给东莞力劲做过全自动切标机的控制器,也是色表反馈。可以的话联系我们

深圳泰智科技

13823675235王生

网友D:
这种情况下建议你是电子凸轮来做

网友E:
跟电机,光电,啥单片机处理速度根本不相干,楼主去搜索一下制袋机控制器,或是定长控制器,三四百块钱买一大堆,自己做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电机,光电,啥单片机处理速度根本不相干,楼主去搜索一下制袋机控制器,或是定长控制器,三四百块钱买一大堆,自己做没意思

因为我不是单纯要制袋啊,我是要用在整个包装机系统的,还有很多其它的动作.现在就是PLC加触摸屏加步进电机,.主要问题是程序部分要请高手帮忙.

网友F(2009-06-09):
你是如何处理色标传感器的上升沿脉冲的,采用中断么?控制步进电机使用的是哪个指令,有加减速时间么?

步进电机采用什么型号,细分多少?

网友E:
这东西十几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就简单的走个定长或是定长后预定范围寻找色标的东西,做不好真应该打板子

网友G:
伺服系统的转速小,反应时间跟不上来。

网友H:
有色标按色标定长;无色标按设定定长;如色标定长超过报警范围则报警。

在包装机行业此类竞争也很激烈,三菱、欧姆龙、西门子都参加了竞争。科威PLC也参与其中,并在广东形成批量应用。

分析这个问题可能是FX1s在高速时没有捕捉到色标。另外,步进驱动脉冲不是500KZ,而是500Hz吧。一般步进驱动脉冲在10KHz以下就足够了。

欢迎与黄石科威自控公司(国产PLC生产厂商)广东办事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