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可直接和减速器的输出轴连接吗?如果可以该如何定位?

楼主(2009-04-12):
齿轮可直接和减速器的输出轴连接吗?如果可以该如何定位?

网友A:
加一个键 最好用斜齿轮,可以防止轴向移动

网友B:
齿轮可直接和减速器的输出轴连接吗-----你是指直接安装在输出轴上?那应该是可以的。用键连接或齿轮轴上加顶丝当然可以防止周向滑移;若防止轴向移动可加挡圈或利用轴肩定位,也可利用楔型键定位

网友B:
齿轮采用人字形齿轮也可防止轴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