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当成变频电机用可行吗

楼主(2009-04-12):
我打算购买一套伺服电机(南京华兴的控制器,武汉的电机),2.2KW1500转,用来驱动镗床进给,工作进给时电机转数1.5-150转,快速进给时1500转,现想用最简单的办法实现以下功能:

1、电机正转、反转、停止、调速

2、点动快速正转、反转(最好有1秒加速度)

3、外接行程开关

4、总停

要求调速一定要简单容易,最好是用旋钮控制,按键那种不方便

其实就是想把伺服电机当成变频电机用,位置精度不需要,只要调速范围广。

这个贴子我前几天发在PLC论坛上,但反馈很少,可能是类型不对,现发到这里望大家帮助一下,谢谢。jlspzx@163.com

网友A(2009-06-09):
用变频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伺服系统一般都具备速度模式,可以靠模拟指令调速,满足楼主的应用需求基本没问题,不过需要考察1.5rpm这样的低速段特性。

如果是拿伺服电机用作变频电机接变频器,倒不如直接用变频器+变频电机了,不过变频的低速特性就更差了!

网友C:
(南京华兴的控制器,武汉的电机)我没用过,我用过三菱的,它可以满足楼主的应用需求,但它比变频器+变频电机价格贵多了!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伺服电机现在也很便宜了,它体积比较小,如果成本不是太考虑的话可以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