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减少或杜绝变频器跳闸

楼主(2009-04-12):
       我们的设备要求变频器可靠性非常高,能够连续不间断长时间工作,7*24*365,以前用富士,毛病很少,跳闸情况很少.现在因一个新功能用了德国bonfiglioli act-401变频器.设备用模拟量控制频率,电源输入给110KW变频器,直流母线供给0.75,2.2两个小变频器,三变频器同时起停.负载为80个1KW电机连接在母线上.变频器输出一直有,但电机通过继电器会有起停,电机停时吸合的继电器落下一秒后,会供上刹车的直流电源供电机在短时间内刹车.

        现在这种模式常常会有变频器跳闸,主要是110KW报警过电流,实际运行电流(电机全开)大概130A左右,变频器额定电流210A,应当余量很大.但仍然隔几天会有跳闸现象发生,当跳闸后客户损失很大.用软件读出变频器自己测得的数据,有时峰值电流达到400A以上,实在不明白是怎么会产生如此高电流.因电机同时开启也最多5个,每个电机启动峰值电流30A左右,用电流表测得数据18A.

        请问试着改善变频器哪些方面的参数可以改善或者避免跳闸?国内经销商运行也不好,德国方面正在联系中,所以在这里请教变频器应用高手们,期待能有帮助,谢谢!

网友A:
很多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建议用户串入电抗器,可以防止启动时过流,但一般未引起重视

网友B:
拒绝一切保护功能

还有就是要维护好

定期清理灰尘

定期检查端子连接是否牢固

楼主:
输出端电抗器确实未加,因原来用富士一直这样用挺好,所以没加,现在到了现场再加可能不大,而且国内做的输出电抗器都不够好而且贵,成本也是一方面.

网友C:
最好观察一下,到底是哪个或者哪几个小电机启停时发生这种现象。多找找规律。

不排除是小电机的回路有问题。

另外,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也可能造成误报(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D:
你的继电器断开后,刹车电源是来自变频器吗?当电机重起时是直接挂到变频器还是由小变频器启动后在挂接呢?这对电流有影响的.

网友E:
他是一拖80吗?

80个小电机都通过接触器并联到变频器输出?

两个小变频不供给市电。是寄生在大变频的直流母线上?

这两个小变频没理解是什么工况。

网友F:
80个小电机应并联到变频器输出,这样应可以的

楼主:
刹车电源不是来自变频器,变频器一直正常运行,刹车电源来自另外的变压整流部分.

小电机在跳闸前及跳闸后均正常运行,而且开车前全部用兆欧表测量及变频器整定,有问题可能性不大,

部分继电器可能有问题(两继电器互锁),发生过吸合电机的继电器未完全断开就接入了刹车电源造成跳闸,这是可能原因,但现在情况是,小继电器全部被盖板盖住,要全部拆开工作量大,而且拆开后还不一定能查出继电器问题,因为有的卡住可能过一会又恢复了,必须完全坏掉才有可能查出来.连接直流母线前都有空开,电机吸合的空开及刹车吸合的空开.现在需要的是,哪怕继电器坏掉出现同时吸合的情况,变频器不跳或者少跳,顶掉空开,不影响其他电机正常运行,可以通过修改哪类参数实现?

是一拖80,连接在母线上,两小变频器及大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不另外接三相电源.

网友G:
建议:在变频器输出端增加个4%的输出电抗器后再接80个负载

楼主:
设备量很大,而且现在在国外,加输出电抗器一是工作量大,二是成本高,需要寻求一种更好的方式.

网友H(2009-11-13):
很典型的共直流母线方式运行,特别是功率相差很大的变频器共直流母线一定要注意变频器之间的环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