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sing关于台达28SV主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4-12):
lesing: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想用台达28SV主机做两轴定位。这样的话,不可避免的要增加两款定位模块。但定位模块太贵,成本增加。用步进法是可以实现。但我需要在触摸屏里要修改运动参数。这样又要运用浮点运算来实现。这样编程。程序很长,容易弄错。我想,既然28SV主机是晶体管型主机,能不能把它当定位模块使用。我把Y0\Y1当第一轴脉冲+方向,Y2\Y3当第二轴脉冲+方向。Y4\Y5 分别做脉冲清除。X10\X11做近点开关。其它伺服启动等放入普通扩展模块。这样就可以使用TO等定位指令。编程方便,而且在触摸屏里修改参数也方便,直接写入就行,不用通过浮点运算。不知这样做行不行。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