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新手!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09-04-12):
大家好!我想问下A系列伺服,在做PT位置控制时候! CN1的线怎么接的! 具体说的详细点! 看图的话是看了,但有些还是不明白! CN1中的A/B/Z的脉冲输出这个线是怎么接的???  还有  SIGN  /SIGN   位置指令符号 正负...  PULSE/PULSE   位置指令脉冲正负!!! 这几跟又是怎么接的??

网友A:
找操作说明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2009-05-22):
位置模式接线最主要的就是脉冲+方向,你可以参考手册CN1接线部分,里面有介绍开集及和差动的接线方法,开集及还有介绍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