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高手关于AB伺服原点疑问

楼主(2009-04-12):
我用台达PLC控制台达AB伺服。参照台达提供的PLC控制伺服简单定为范例使用ZRN指令,发现PLC里的D1336\D1337在原点回归完成后清零了。但伺服面板却没清零。监控伺服发现伺服回归完成没ON,但目标位置到达又ON。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9-05-15):
使用台达PLC发送脉冲信号控制伺服回归原点时,在回归原点后,伺服的脉冲寄存器并不会清零,而是显示当前伺服的当前位置。如果欲使伺服的脉冲寄存器内容为零,需要将脉冲清除对应的DI信号置位。

使用台达PLC发送脉冲信号控制伺服回归原点时,伺服的原点信号也不会ON。只有通过伺服本身的原点回归功能后,伺服的原点回归信号才会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