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与精度

楼主(2009-04-13):
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与精度

此文原为MM现代制造3月份编码器专辑的投稿,因我交稿晚了,没赶上,现发在这里与网友交流讨论。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裘奋 2009年3月

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文责自负.

       关于传感器的分辨率与精度的理解,可以用我们所用的机械三指针式手表打这样一个比喻:时针的分辨率是小时,分针的分辨率是分,秒针的分辨率是秒,眼睛反应快的,通过秒针在秒间的空格,我们甚至能分辨至约0.3秒,这是三针式机械指针手表都可以做到的;而精度是什么,就是每个手表对标准时间的准确性,这是每个手表都不同的,或者在使用的不同时间里都不同的(越走越快的或越走越慢的),大致在1秒至30秒之间。

        同样的,在旋转编码器的使用中,分辨率与精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指编码器可读取并输出的最小角度变化,对应的参数有:每转刻线数(line)、每转脉冲数(PPR)、最小步距(Step)、位(Bit)等。

编码器的精度,是指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数据对测量的真实角度的准确度,对应的参数是角分(′)、角秒(″)。

分辨率:线(line),就是编码器的码盘的光学刻线,如果编码器是直接方波输出的,它就是每转脉冲数(PPR)了(图1), 但如果是正余弦(sin/cos)信号输出的,是可以通过信号模拟量变化电子细分,获得更多的方波脉冲PPR输出(图2),编码器的方波输出有A相与B相,A相与B相差1/4个脉冲周期,通过上升沿与下降沿的判断,就可以获得1/4脉冲周期的变化步距(4倍频),这就是最小测量步距(Step)了,所以,严格地讲,最小测量步距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

  例如,德国海德汉的ROD426的3600线编码器,方波输出,就是3600ppr,脉冲周期0.1度,通过A相B相4倍频后,可获得0.025度的测量步距;而其海德汉提供的精度参数为18角秒(0.005度)。 分辨率数值大于精度数值。
  如果是德国海德汉的 ROD486的3600线的正余弦信号输出,可进行25倍的电子细分,获得90000的脉冲(ppr),0.004度的脉冲周期,通过A/B相的四倍频,可获得0.001度最小测量步距的分辨率,而海德汉提供的原始编码器的精度还是18角秒(0.005度),(不含细分误差)。 分辨率数值小于精度数值。
  在以通讯数据输出型的编码器或绝对值编码器,其输出的分辨率是以多少“位”来表达,即2的幂次方的圆周分割度。

  所以,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可以用“线line",每转脉冲数PPR,或“步距Step”分别来表述。用线来表述,可能还可以再细分的,而有一些“17位”的编码器,实际是针对步距的,已经细分好了的。 一个3600线的编码器,分辨率也完全有可能优于一个“17位”的已经细分好的编码器。

精浦机电---绝对值编码器中国制造,替代德国进口编码器

网友A:
非常正确,专业分析,GOOD

网友B:
额 正余弦信号通过信号模拟量变化电子细分?莫非是等同数字采样??不太理解,能不能更直观点儿,阿拉是菜鸟....谢谢了

楼主:
旋转编码器的精度,以角分、角秒为单位,与分辨率有一点关系,又不是全部,例如仍以德国海德汉的ROD400系列为例,其5000线以下的,海德汉提供的刻线精度为刻线宽度的1/20(与分辨率相关),6000-10000线的,精度为12角秒(与分辨率无关)。而海德汉的RON系列角度编码器,同样的是9000线—36000线,其RON200系列的精度是2.5~5角秒,RON700系列的是2角秒,RON800系列的是1角秒,RON900系列的是0.4角秒,都不由分辨率决定。实际上,影响编码器精度的有以下4个部分:
A:光学部分
B:机械部分
C:电气部分
D:使用中的安装与传输接收部分,使用后的精度下降,机械部分自身的偏差。

A编码器光学部分对精度的影响:
光学码盘—主要的是母板精度、每转刻线数、刻线精度、刻线宽度一致性、边缘精整性等。
光发射源—光的平行与一致性、光衰减。
光接收单元—读取夹角、读取响应。
光学系统使用后的影响—污染,衰减。

例如光学码盘,首先是母板的刻线精度,海德汉的母板是全世界公认第一的,据说其是在地下几十米双悬浮工作室内加工的,对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减小到最小,甚至要考虑到海浪的次声波和远处汽车引擎的振动,为此,很多编码器厂家甚至向海德汉购买母板。其次,加工的过程,光学成像的时间,温度,物理化学的变化,污染等,都会影响到码盘刻线的宽度和边缘性。所以,即使是一样的码盘刻线数,各家能做到的精度也是不同的。

B编码器机械部分对精度的影响:
轴的加工精度与安装精度。
轴承的精度与结构精度。
码盘安装的同心度,光学组建安装的精度。
安装定位点与轴的同心度。
例如,就轴承的结构而言,单轴承支撑结构的轴承偏差无法消除,而且经使用后偏差会更大,而双轴承结构或多支承结构,可有效降低单个轴承的偏差。

C编码器电气部分对精度的影响:
电源的稳定精度—对光发射源与接收单元的影响。
读取响应与电气处理电路带来的误差;
电气噪音影响,取决于编码器电气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例如,如果电子细分,也会带来的误差,按照德国海德汉提供的介绍,海德汉编码器的细分电气误差与正余弦曲线的误差约在原始刻线宽度的1%左右。

D编码器使用中带来的精度影响:
安装时与测量转轴连接的同心度;
输出电缆的抗干扰与信号延迟(较长距离或较快频率下);
接收设备的响应与接收设备内部处理可能的误差。
编码器高速旋转时的动态响应偏差。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自己使用安装的方法与安装结果带来的偏差。

楼主:
说明一下,我为什么把这篇东西放在这里讨论,而没有放到传感器栏目,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做控制的对于编码器分辨率与精度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的,明明是精度的问题,却拿着一个高分辨的编码器就以为可以了,明明是个定位的问题,可从一开始就是分辨率,速度环的选择与设计,到最终的结果,却要一个位置环的精度的结果。在这里,也希望各位网友的参与讨论。

网友C:
“明明是精度的问题,却拿着一个高分辨的编码器就以为可以了”———认同!

“速度环的选择与设计,到最终的结果,却要一个位置环的精度的结果”———怎么讲?

网友D:
楼主是 不是 对HEIDENHAIN的光栅很熟悉,说下你的邮箱,我有问题请教你

楼主:
gemple@online.sh.cn

网友E:
非常正确,专业分析。。。。。。

网友F:
学习,收益非浅.学习,收益非浅.

网友G:
好文章,学生谢过了!

网友H:
好文章!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I:
编码器有好多种输出方式,NPN,PNP的比较常用还算熟悉,其他的有没有详细资料,谢了!

网友J:
好文章,顶一下,楼主继续

网友K:
写的真详细,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L(2009-05-13):
谢谢,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M:
感激无以言表,默默地收藏了。

网友N:
非常专业,学习了,谢谢!

楼主(2009-04-13):

此文原为MM现代制造3月份编码器专辑的投稿,因我交稿晚了,没赶上,现发在这里与网友交流讨论。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裘奋 2009年3月

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文责自负.

       关于传感器的分辨率与精度的理解,可以用我们所用的机械三指针式手表打这样一个比喻:时针的分辨率是小时,分针的分辨率是分,秒针的分辨率是秒,眼睛反应快的,通过秒针在秒间的空格,我们甚至能分辨至约0.3秒,这是三针式机械指针手表都可以做到的;而精度是什么,就是每个手表对标准时间的准确性,这是每个手表都不同的,或者在使用的不同时间里都不同的(越走越快的或越走越慢的),大致在1秒至30秒之间。

        同样的,在旋转编码器的使用中,分辨率与精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指编码器可读取并输出的最小角度变化,对应的参数有:每转刻线数(line)、每转脉冲数(PPR)、最小步距(Step)、位(Bit)等。

编码器的精度,是指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数据对测量的真实角度的准确度,对应的参数是角分(′)、角秒(″)。

分辨率:线(line),就是编码器的码盘的光学刻线,如果编码器是直接方波输出的,它就是每转脉冲数(PPR)了(图1), 但如果是正余弦(sin/cos)信号输出的,是可以通过信号模拟量变化电子细分,获得更多的方波脉冲PPR输出(图2),编码器的方波输出有A相与B相,A相与B相差1/4个脉冲周期,通过上升沿与下降沿的判断,就可以获得1/4脉冲周期的变化步距(4倍频),这就是最小测量步距(Step)了,所以,严格地讲,最小测量步距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

  例如,德国海德汉的ROD426的3600线编码器,方波输出,就是3600ppr,脉冲周期0.1度,通过A相B相4倍频后,可获得0.025度的测量步距;而其海德汉提供的精度参数为18角秒(0.005度)。 分辨率数值大于精度数值。
  如果是德国海德汉的 ROD486的3600线的正余弦信号输出,可进行25倍的电子细分,获得90000的脉冲(ppr),0.004度的脉冲周期,通过A/B相的四倍频,可获得0.001度最小测量步距的分辨率,而海德汉提供的原始编码器的精度还是18角秒(0.005度),(不含细分误差)。 分辨率数值小于精度数值。
  在以通讯数据输出型的编码器或绝对值编码器,其输出的分辨率是以多少“位”来表达,即2的幂次方的圆周分割度。

  所以,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可以用“线line",每转脉冲数PPR,或“步距Step”分别来表述。用线来表述,可能还可以再细分的,而有一些“17位”的编码器,实际是针对步距的,已经细分好了的。 一个3600线的编码器,分辨率也完全有可能优于一个“17位”的已经细分好的编码器。

精浦机电---绝对值编码器中国制造,替代德国进口编码器

小弟!!!

网友(2009-06-02):
很专业!写的思路很清晰,楼主辛苦!

小弟!!!

网友:
很专业!写的思路很清晰,楼主辛苦!

网友O:
学习!不错的专业资料!多谢楼主!!

网友P:
高人,好文章

网友Q:
辛苦了~!顶一小下~!

网友R:
相当专业,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S:
@Q先生:在谈谈编码器的高倍频电子电路细分的实现如何?

网友T:
楼主,你很强。佩服,

网友U:
太精彩了,只有慢慢消化

网友C:
抵制广告垃圾!

网友V(2009-07-02):
我又学了一招,希望以后继续。谢谢

网友W:
好文章,支持了 谢谢

楼主:
“@Q先生:在谈谈编码器的高倍频电子电路细分的实现如何? ”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法登陆,现在能够登陆了,又发不了图片,还是去踩踩我的博客吧:

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93282&Name=gemple

网友X:
专业,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Y:
太精彩了,只有慢慢消化
支持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X:

专业,学习了,受益匪浅!

学习了

网友AA:
学习一下。很专业

网友AB(2009-08-12):
 看了各位大侠的论述,长见识了,本人对编码器知之甚少,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本公司用的AB伺服电机编码器更换编码器时听说需要公式化,不知是否有这么这一说,如有将如何操作。
以上问题可以通过邮箱yylt20043@126.com或QQ:772794744赐教。谢谢了。

网友AC:
我们用的伺服电机有AB、西门子的。它们后面的编码器均不是电子式的。 我拆过这样的编码器,里面定子部分是绝缘铜线绕在硅钢片上制成,转子部分好像是小磁铁,共引出了8根电线,两两相交拧在一起。请问这样的是什么编码器?

网友AC:
我们这里用的有6轴的机械手,所用的伺服电机是西门子的。现在更换了某一个轴一个减速箱,由于减速箱旋转方向与以往的减速机相反,现在我更换了伺服电机的A、B两相接线,编码器的接线没有调整。更换之后,手动时伺服电机不会运行。是不是还要 调整编码器的接线?  如果需要调整编码器的接线,如何调整,请高人指点!

楼主:
上面3个网友的问题我来试图回答:

1。“公式化”--初始化,一些参数、原点的设定。

2。“编码器”内部铜线磁性材料,为旋转变压器型。

3。伺服电机我不熟悉。

网友AD:
具体怎么使用,没讲透

楼主:
重要申明:本人对于伺服电机及控制并不熟悉,上面的文字是从多年编码器经验的角度来讲的。

网友AE:
好东西一定要学习,讲解细腻,专业

网友AF(2009-09-18):
那编码器的分辨率做得高于精度有意义吗,不是没意义么!

楼主:
“那编码器的分辨率做得高于精度有意义吗,不是没意义么! ”

--分辨率高于精度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速度环,只是不能脱离精度无限制的加大分辨率,关于分辨率与精度对于速度环和位置环不同的贡献,以后来讨论。

楼主(2010-02-23):
引用波恩:“速度环的选择与设计,到最终的结果,却要一个位置环的精度的结果”———怎么讲?”

速度环(包括加速度)引入了时间变量,而且对于位置的结果存在“舍弃”--差分或滤波,“积累”--积分及误差积累,由于采样时刻的变化性(世界无时无刻的在运动变化),得到的“位置精度”是推导性而不确定的。

网友AG:
比较精彩,学习了。。。。。

网友AH(2010-05-25):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霍尔位置传感器的精度和分辨率跟旋转编码器的差距大概有多大呢?如果做直流无刷电机的话3000转的情况下用霍尔和编码器两个方案的成本相差大概多少?

网友AI: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确是高手,专业全面。

楼主(2010-10-07):
引用 网友AH: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霍尔位置传感器的精度和分辨率跟旋转编码器的差距大概有多大呢?如果做直流无刷电机的话3000转的情况下用霍尔和编码器两个方案的成本相差大概多少?

霍尔传感器利用磁感应原理,磁传感器(磁编码器)的精度受制于磁场的精度,磁材料与NS的分界与光刻线比,要差很多了,尽管有的磁传感器标到16位的分辨率,但那是电子分出来的,磁材料及磁场的精度到不了那么高的精度。

霍尔传感器(磁传感器,磁编码器)如果用在电机上,还是有优点的,耐高温(可达125度),抗震动,低成本。

网友AJ:
对:@Q 关于

“那编码器的分辨率做得高于精度有意义吗,不是没意义么! ”

--分辨率高于精度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速度环,只是不能脱离精度无限制的加大分辨率,关于分辨率与精度对于速度环和位置环不同的贡献,以后来讨论。

内容的回复:

不知道什么时候讨论,非常期待!

网友C:
编码器的分辨率远高于精度时,对于定位本身意义不大,但对于运行平稳性,对于提高位置和速度增益,以及系统刚度意义深远。

网友AK(2011-08-12):
好文章,学习了,谢过

网友AL: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的分辨率远高于精度时,对于定位本身意义不大,但对于运行平稳性,对于提高位置和速度增益,以及系统刚度意义深远。

1、为什么?

2、是怎么提高位置和速度增益?位置和速度增益是什么?

3、与系统刚度有什么关系?是怎么提高的?

网友C:
楼上一气儿有这么多问题,拿给叫兽去做个专题都富余了。建议楼上回家自修,自己闹懂了,才是真的懂!

另,@Q的帖子字字锱铢,楼上好自为之!

楼主(2012-02-23):
最近不断有网友提出关于编码器精度与分辨率、刻线与位、4倍频与测量步距等等的问题,再次顶一下自己的帖子,便于讨论。

楼主:
关于“分辨率与精度对于速度环控制的影响”,我以部分引用及修改德国海德汉技术人员的文章来做讨论:

。。。。。。部分关于电机电流扰动与发热的数据不全,我也不是做电机的,也不了解这方面,只是知道正余弦编码器用于电梯,如精度不高,电机发烫温度高的事实故事。。。。。。

可控的伺服驱动技术为了增大控制环的增益,需要充分考虑系统的动态性能、速度的稳定性及系统的刚性,位置编码器的选用是影响驱动控制性能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位置的分辨率及一个信号周期内的位置误差对系统性能影响非常明显。

选用哪种编码器技术完全取决于相关应用的精度要求。在电机上灵活的安装方式以及和控制系统统一的数据接口方式使得集成各种不同的编码器技术成为可能,便于实现驱动系统的模块化。

伺服驱动用位置编码器 ,编码器通常用来做伺服驱动的速度反馈。

通常电机转动一圈,旋转变压器输出一个信号周期。因此,位置分辨率非常有限,位置值完全取决于一圈内的信号。感应式旋转编码器每转有3216个位置值,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位置分辨率。角度位置是绝对位置值。光学式旋转编码器刻度盘上刻有5122048个信号周期的精细刻线,因此它的分辨率更高。多圈感应式和光学式旋转编码器能够记录4096圈以内的任一个绝对位置值。

感应式和光电式绝对值编码器通过内部计算获得绝对式位置值,并通过可靠的双向数据接口和控制器交换数据。控制器不需要额外的计算就可以直接获得纯数字的绝对位置值。然而,对于旋转变压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必须进行处理和计算,精细的计算也必须作为一个额外的成本考虑在内。当然,旋转变压器具有很好的鲁棒性。表1示出了几种位置检测器件的比较。

1 几种位置检测器件的主要性能比较

旋转变压器

感应式旋转变压器

光电式旋转编码器

线数/

倍频

外部

内部

内部

分辨率

14/16384

17/131072

25/33百万

精度

±480"

±280"

±20"

推荐步距

80"

10"

0.04"

周期性误差对控制性能的影响

为了实现所需的高的分辨率,必须对扫描出来的正弦信号进行细分。不充分的扫描、测量基体的污染以及信号处理的不完善都将会导致信号偏离理想的正弦信号,这样在细分时就会产生一个信号周期内的周期性误差,因此一个信号周期内的位置误差也称为细分误差。在高质量的编码器上细分误差通常是信号周期的1%2%

细分误差会影响位置精度,同时也会非常明显地降低驱动系统的速度稳定性以及带来噪音。速度控制器会根据误差曲线计算电流来增加或减低驱动系统的速度。在低速时驱动的进给滞后于细分误差。在加速时细分误差的频率也会增加。因为只有在控制系统的带宽范围以内电机才能跟随误差的波动,细分误差对速度稳定性的影响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少。然而,它对电机电流的扰动继续增加,在高增益的控制环系统中将给驱动带来很大的扰动噪音,其结果可能就是产生热量而电机发烫,并最终毁损电机。

伺服驱动能达到的精度取决于测量误差的幅值以及周期。因为旋转变压器一转只产生一个信号周期,细分误差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使用表1中的数据,控制系统的带宽设为100Hz,驱动系统跟随周期为编码器一个信号周期的细分误差,速度可达6000r/min。也就是说在任何速度范围内都会有速度的波动。

当使用光电式旋转编码器时,只是在低速时驱动系统才滞后于细分误差。使用和上面同样的例子,使用2048线的光电式旋转编码器,当速度在02.8 r/min时一个信号周期内的细分误差才会变得很明显。由此而引起的位置误差通常在6”以内。

位置分辨率对速度控制的影响

应用在伺服驱动上的编码器的分辨率和精度通常是变化的,所以可能实现的最小测量步距对控制环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只对速度控制环增益是线性的情况来分析有限的位置分辨率的主要影响。笔者忽略位置控制器和积分速度环,来分析下列参数的驱动系统:

采样间隔T: 100μs;
P-
增益
KPG : 600s-1;
电机惯量
JM : 0.001kgm2;
恒定扭矩KKM: 0.68Nm/A;

根据这些参数,具有14位细分的旋转变压器的最小测量步距,会引起3.4A的电流波动,也就意味着电机峰值电流的50%需要考虑进来。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更小测量步距17位的感应式编码器只有400mA的电流波动,25位的光电式旋转编码器电流的波动更小,只有不到2mA

与控制系统设计和结构一样,测量技术也是决定电气驱动性能的因素之一。机床各个轴的位置精度和速度稳定性决定了工件和产品质量的好坏。这就需要位置编码器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测量步数和好的信号质量。

驱动系统的机械方面的影响和编码器的位置误差都将引起速度稳定性的不规则变化。如果测量信号的分辨率太低或者细分误差太大,波浪状的误差就会出现在工件加工表面。在生产系统里面特定运动的速度稳定性也可以看作与质量有关的生产参数。

编码器的分辨率和精度在很大程度上能提高电机的速度稳定性,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电机电流的波动。电机运转时噪音小,产生的热量也会很少。

理想的具有高细分倍数的输出信号支持高的带宽,也就是说载荷的变化对旋转速度的影响很小。

网友C:
@Q的最新回帖值得收藏! 顶!

网友AM:
霍尔传感器利用磁感应原理,磁传感器(磁编码器)的精度受制于磁场的精度,磁材料与NS的分界与光刻线比,要差很多了,尽管有的磁传感器标到16位的分辨率,但那是电子分出来的,磁材料及磁场的精度到不了那么高的精度。

霍尔传感器(磁传感器,磁编码器)如果用在电机上,还是有优点的,耐高温(可达125度),抗震动,低成本。

@Q 上述所寫的 有半數以我認知有些不同 交流一下

市面上磁編碼器有三種做法 如奧地利微電子所出的磁編 這跟你所寫的是比較接近 但他最多也就13位 除非你能做出弦波介面 那就不只16位

第二種 磁環式編碼器(主磁式) 如希科 磐林 屬於中頻的中高速(0---20000RPM)編碼器 其成本要看你選用的IC

第三種就是齒輪 磁感應式編碼器(被磁式) 如德國L+B 磐林 這是目前最高速的編碼器(出廠檢驗標準 30000RPM) 他對環境的要求是最低 低溫可達零下40度 你想成本會低嗎

編碼器在低解析度 是不談精度 這是碼盤蝕刻工藝 很難控制之黑邊效應 而高解析度 高精度之編碼器 常因安裝 機械問題也達不到所需之精度 所以編碼器使用技術上的要求 非精度 而是穩定性要求 多數人在此都陷入誤區

网友C:
没有足够好的绝对精度,就没有均匀性,缺乏均匀性就谈不上速度解析的稳定性。

最近测试高速主轴时发现从所用的磁齿轮式高速编码器检测出来的速度信号很不均匀,一圈有一个很深的大波动,还有128个稍浅的波动,与其128齿和一圈1个Z信号的结构直接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M:
霍尔传感器利用磁感应原理,磁传感器(磁编码器)的精度受制于磁场的精度,磁材料与NS的分界与光刻线比,要差很多了,尽管有的磁传感器标到16位的分辨率,但那是电子分出来的,磁材料及磁场的精度到不了那么高的精度。 霍尔传感器(磁传感器,磁编码器)如果用在电机上,还是有优点的,耐高温(可达125度),抗震动,低成本。@Q 上述所寫的 有半數以我認知有些不同 交流一下市面上磁編碼器有三種做法 如奧地利微電子所出的磁編 這跟你所寫的是比較接近 但他最多也就13位 除非你能做出弦波介面 那就不只16位第二種 磁環式編碼器(主磁式) 如希科 磐林 屬於中頻的中高速(0---20000RPM)編碼器 其成本要看你選用的IC第三種就是齒輪 磁感應式編碼器(被磁式) 如德國L+B 磐林 這是目前最高速的編碼器(出廠檢驗標準 30000RPM) 他對環境的要求是最低 低溫可達零下40度 你想成本會低嗎編碼器在低解析度 是不談精度 這是碼盤蝕刻工藝 很難控制之黑邊效應 而高解析度 高精度之編碼器 常因安裝 機械問題也達不到所需之精度 所以編碼器使用技術上的要求 非精度 而是穩定性要求 多數人在此都陷入誤區

有这样的讨论很好,愿与大家共同探讨。

1.霍尔磁编奥地利微电子、安华高、雷尼绍都跟我说过已有16位解析度的,因精度确实不高,意义不明显,没有在市场上大力推。

2.关于磁脉冲式,我确实了解不够多,蔡先生更有话语权。我仅从物理学角度探讨,一次脉冲就是一个NS周期的,原则上与一个光刻线一样。但也有再弦波细分的,就也有磁滞回线(速度带来)的问题,就有齿牙精度与齿牙尖角磁场畸变效应问题的出现,此时的细分就要IC做特别的处理,处理不好,就如波恩所说的情况,可能就是此尖角畸变效应带来的(齿牙尖角材料表面磁化特性会发生改变),那就有可能带来周期性的速度信号“不稳定”了。

网友C:
欧洲德语系国家有个传感器企业叫AMO,出一种基于磁感应原理的“钢带磁栅”编码器,有直线尺,也有圆形尺,有增量尺,也有绝对尺。

其增量检测原理类似于旋变或感应同步器,有1个激励输入线圈,2个正交感应输出线圈,据业内用过的人说,其输出信号的正余弦质量很好。

其绝对检测估计用的是伪随机二进制循环序列码。

其输出正余弦周期有等同于其钢带镂刻的的栅格间距的,这比较容易理解。但还有一种是25倍频之后的,不知@Q和笨鸟如何看待这个25倍频?而且是正余弦的!

网友AM:
没有足够好的绝对精度,就没有均匀性,缺乏均匀性就谈不上速度解析的稳定性。

這應該跟解析度高低有關 為何伺服用的編碼器往高位元 高解析度 高解析度不等高精度 編碼器在回饋速度僅是回饋速度的變化

最近测试高速主轴时发现从所用的磁齿轮式高速编码器检测出来的速度信号很不均匀,一圈有一个很深的大波动,还有128个稍浅的波动,与其128齿和一圈1个Z信号的结构直接相关這個波動個人看法 跟干擾有關 訊號的本質還是電流 原點訊號 在阻抗批配上做的比較高 於A B兩項 這波動不也證明編碼器使用技術上的要求 非精度 而是穩定性要求 其實把穩定性改成重現性更貼切

但也有再弦波细分的,就也有磁滞回线(速度带来)的问题,就有齿牙精度与齿牙尖角磁场畸变效应问题的出现,此时的细分就要IC做特别的处理,处理不好,就如波恩所说的情况,可能就是此尖角畸变效应带来的(齿牙尖角材料表面磁化特性会发生改变),那就有可能带来周期性的速度信号“不稳定”了。
@Q
呵呵 你也有話語權 不是外行阿 齒輪的加工精度要求是很高 有些客戶齒輪自行加工 某些齒有問題 造成脈衝丟失(固定脈衝 4的倍數) 你所提的不穩定 是因廠家用的是強磁 3000多高絲 (我司用的是弱磁 600多高絲) 所以對齒輪的加工 材料更加要求 更怕被磁化

网友C:
這個波動個人看法 跟干擾有關”———波动与128个齿有关也是干扰造成的?若归咎于机械安装精度,尚说得过去。

个人看法,与128个齿有关的一圈128周期的速度波动,恰恰印证了@Q所说的:在一个1/128圈的子信号周期内存在显著的周期性误差,或者说细分误差偏大,均匀性不好!

网友AM:
這個波動個人看法 跟干擾有關”———波动与128个齿有关也是干扰造成的?若归咎于机械安装精度,尚说得过去。

个人看法,与128个齿有关的一圈128周期的速度波动,恰恰印证了@Q所说的:在一个1/128圈的子信号周期内存在显著的周期性误差,或者说细分误差偏大,均匀性不好!

剛從廣州出差回來

早期的磁編碼器無位置安裝偏差補償功能 那會因 安裝不同心 或偏移 造成AB訊號 電伏準位高低不同 細分之後產生疏疏密密 大小不同的伏寬 在示波器可看出 AB 合成的圓 會忽大忽小 這是會造成電機轉動的波動

另外高速主軸其軸心 動態轉動的偏擺度 也會造成上述的現象

現在以容許安裝偏差1mm 可以說將上述問題處理 齒輪同心度 0.02mm 齒輪的齒精度< = 72 角秒 這精度並不低 AB相位差實測在 1.8度 5V的變化率在1.5*10的負8 秒

細分的技術非用模擬量來做 所以均勻性相當高 與海德漢EXE相同

改天我在講跟信號的特性及問題 今天比較忙 無法專心寫

网友C:
“細分的技術非用模擬量來做 所以均勻性相當高”———以笨鸟看,有这相当高的均匀性做保障,应该不至于出现和128齿有关的速度波动了?!

网友AM:
最近测试高速主轴时发现从所用的磁齿轮式高速编码器检测出来的速度信号很不均匀,一圈有一个很深的大波动还有128个稍浅的波动,与其128齿和一圈1个Z信号的结构直接相关。

若是跟信號的均勻度有關 就不會有一個大波動 而且此編碼器為512PPR 原始信號為128弦波 在4倍頻細分 所以才會認為跟干擾有關 原因如70樓所說

此編碼器工作原理跟反射式光學編碼氣完全相通 只差介質不同 磁取代光 齒輪取代碼盤 感應頭放出磁力線 感應齒輪並反射回來 內部形成信號 若齒輪加工有問題 就無法將反射磁力線接收 所以造成信號少算 而且是穩定規率的少算 若齒輪被磁化 那肯定會多算

信號會有問題(排除干擾因素) 在慢速因IC內部產生震盪 在高速因線材品質不佳(線材容抗高) 都會造成信號失真 送出蘋果 你收到是梨子 造成信號多算

网友C:
一圈一个的大波动怀疑和Z信号有关,一圈128个小波动怀疑和128个齿产生每齿信号周期的信号质量有关。

该编码器一圈给出的2048个正交脉冲,4倍频后是8192。

网友AM:
一圈一个的大波动怀疑和Z信号有关,一圈128个小波动怀疑和128个齿产生每齿信号周期的信号质量有关。

編碼器的電流多數低於0.1 安培 雖然電流小 但你以微觀的角度來看 就像拿小石頭丟在平靜的湖面 還是會起一絲的波紋

這個波動個人看法 跟干擾有關 訊號的本質還是電流 原點訊號 在阻抗批配上做的比較高 於A B兩相(電流大於AB) 先前都相同 但多年實務經驗 原點的干擾經常是多原點 那結果是撞刀 或當機 這才是真正嚴重問題

信號質量有問題 就是我上面所說"信號失真"

网友AM:
该编码器一圈给出的2048个正交脉冲,4倍频后是8192。

此編碼器為TTL 2048 PPR 齒輪為128齒 原始信號為128正余弦 經16倍頻系分產生 系統可再4倍頻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该编码器一圈给出的2048个正交脉冲,4倍频后是8192。此編碼器為TTL 2048 PPR 齒輪為128齒 原始信號為128正余弦 經16倍頻系分產生 系統可再4倍頻

你是自己做还是使用别人的????

网友C:
明白“笨鸟”兄的所表达的意思。问题在于该编码器装在电磁环境本就恶劣的电主轴中,该如何避免“干扰”呢?

网友:
学习了!

说点个人的理解:

一味的追求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未必是可取的!

首先:当前的大部分应用都是带有减速装置(例如丝杠等),因此工作时电机都是运行在中速段, 例如800rpm, 在这个速度下,12位编码器完全满足速度控制的要求。至于高端的应用, 更重要的是机械结构的设计, 如果机械结构设计不好, 通过高分辨率编码器的电气设备是达不到精度要求的。

采用什么样的编码器要取决于系统的实际需要。

其次,如果采用高分辨率的传感器, 而驱动器的其他部分没有相应的提高, 效果未必有很大提高。

例如12位换成17位编码器, 测速精度高了,假设经过PI运算后电流指令精度达到14位AD的精度,电压调制SVPWM的最小分辨率也需要14位的精度。

如果电流的AD采样精度没有相应的提高还是12位的采样精度(按照TI的DSP,实际上最后2位精度是没有保证的),很有可能测速精度提高的部分会完全淹没在AD采样精度的误差里。 同理, 如果没有采用合适的死区补偿,每次IGBT等的导通死区不能保证在14位分辨率的范围内, 测速精度提高的部分会也会完全淹没在系统的误差里。

采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还是有好处的, 至少在硬件上提供了一种性能得到提高的途径,但是至于整个系统的性能是否得到了提高, 还要看驱动器其他部分的设计。

但在DD驱动等方面, 由于没有减速装置, 高分辨率编码器等对速度的平稳性等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当前驱动器市场比较混乱, 以17为编码器作为高端伺服的厂商很多, 我的看法是,要理性对待,不是刻意贬低国产产品, 有些17位的伺服驱动器未必比国外的12位的伺服做得好!

l理性对待差距,才会有进步!

楼主:
顶一下征的回复。波恩、征等各位都是实践出真知。

一个海德汉单圈25位的编码器,以2048刻线细分出来,在高速时,过去海德汉技术人员提供的意见是大约有100多个字的误差,也就是要去掉7位。在我的了解中,一般细分倍数以16~25倍为最佳。过高的细分,由于原编码器系统误差、细分电路误差、机械系统误差及响应、使用环境等因素,综合误差将明显增大,增加的“高分辨率”就开始没有意义了。

以此讨论分辨率与精度对速度环的贡献:

讲讲速度环?我们讨论的速度其实有2个概念,“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而在测量系统中,所谓的“瞬时速度”是没有的,只是时间间隔越短,就越接近于“瞬时”,而越接近于“瞬时速度”的控制,“动态特性”与“刚性”控制就越好,高速时的瞬时特征也越就明显。

位置分辨率的时间一次导数就是速度了,二次导数是加速度,对应力矩与电流,三次导数是加加速度,对应电流的变化控制--这个就是叫“伺服”的核心了,当然还有更高阶数的求导,这是“速度环的动态特性控制”了。显然,我们的速度计算就要求时间间隔尽量的短,那么,分辨率的提高,对于越短时间里取得位置变化采样就要多,而且越是高阶的求导,这个时间间隔越要短,而采样的位置变化要多,这个就求助于“高分辨率”了,所以高分辨率对于速度环的贡献是很明显的。

但是,精度误差在高阶的计算中,也是按级数增加的,当精度误差与采样分辨率的比例达到一定时,在高价的计算中就急剧上升,如再加上控制的机械响应误差的增加,其反应的就是前面所讲的对应电流的控制误差--电流控制紊乱,无功热耗,电机发烫,实际上此时的“动态特性”已经是虚的了。由此,高精度编码器对于速度环,尤其是高阶的动态特性,实际上比分辨率更加的重要,分辨率总能想办法再玩上去,而“精度”往往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了。

所以我前面说的,分辨率的提高,对速度环很有贡献,但是不能脱离系统精度的无限提高,而系统精度太复杂,无论是编码器系统、机械系统,还是工作的机械响应与电气环境。

我只是做编码器的,关于运动部分都是一点听说与理论上的理解,抛个砖吧。

网友C:
支持@Q的观点! 经验证明,高分辨率反馈对低速下的速度和位置闭环刚度和稳定性贡献非常显著,但编码器信号质量欠佳,导致一个正余弦信号周期内的细分均匀性变差时,高速下的速度稳定性反而为其所累。

编码器的分辨率既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产业实践过程,这需要国内伺服业者的商业实践做选择。

多元化的世界,就有多元化的需求,2500线自有2500线的价值和市场空间。

网友AM:
支持@Q的观点! 经验证明,高分辨率反馈对低速下的速度和位置闭环刚度和稳定性贡献非常显著,但编码器信号质量欠佳,导致一个正余弦信号周期内的细分均匀性变差时,高速下的速度稳定性反而为其所累。

訊號的細分后的均勻性要建立在兩個條件

A 標準的正余弦訊號 扯開設計批配線路 此正余弦也會因安裝精度 或機構的偏擺 而造成類於弦訊號 或質變的玄波訊號

B 類海德漢EXE系列細分(低於50 倍頻以下) 模擬量(SP系列)的細分的問題 位數越高伴隨經度誤差越大

往往在國內或日系高解析度的編碼器 都是很欠缺此條件

當我們談及精度 是由機構移動逞現的誤差量 編碼器的的精度不會因電子細分而提高 所以同2048線的編碼器其13 位 17位 20 位 其精度是相同

高速其實又是個誤區 響應的頻寬= 編碼器解析度 X 電機轉速 X 1/60 x 1/1000  往往將電機的轉速當成響應的頻寬 超過200KHz 我通稱高速

高速主軸(電主軸) 其頻寬多超過300KHz 對編碼器來說 這是相當嚴苛的條件在環境上或電器上 市面上的濾波 能夠處理的也就50KHz 效果不佳在此 但對伺服電機多數是夠用 其干擾源都來自驅動單元(變頻器)

有種訊號線叫做 雙頻蔽雙對絞訊號線 兩種屏蔽層內置絕對隔離層 外屏蔽隔離外來干擾 內屏蔽則防止內部訊號干擾其他電器 這是相當高檔的線 對了多年前@Q也買過 不過@Q捨不得用 呵呵

网友AN:
阿Q你好,这样的编码器有么?????

网友C:
“編碼器的的精度不會因電子細分而提高 所以同2048線的編碼器其13 位 17位 20 位 其精度是相同”———没错!

“雙頻蔽雙對絞訊號線 兩種屏蔽層內置絕對隔離層 外屏蔽隔離外來干擾 內屏蔽則防止內部訊號干擾其他電器”———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N:
阿Q你好,这样的编码器有么?????

走13xx系列的外形或走Endat的输出,仿制者有专利与投入的风险,使用者有开发与套劳的风险.

工程用的,是伺服电机配的还是其他的用途,如果不是伺服精度或响应要求不高,可以用其他替换.

我们有绝对值的编码器,国内也有正余弦的编码器,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A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N:阿Q你好,这样的编码器有么?????走13xx系列的外形或走Endat的输出,仿制者有专利与投入的风险,使用者有开发与套劳的风险.工程用的,是伺服电机配的还是其他的用途,如果不是伺服精度或响应要求不高,可以用其他替换.我们有绝对值的编码器,国内也有正余弦的编码器,看你的要求了.

伺服电机用的。EnDat 多回转, 512 线(EQN1325)

网友AN:
找个外形合适的吧,其他的改一改伺服里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