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配光栅尺

楼主(2009-04-13):
松下伺服能配雷尼绍的光栅尺吗?光栅尺选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A:
松下A4系列由于是串行信号和通讯协议的原因,需要适配MITUTOYO光栅尺AT500和ST771系列.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雷尼绍的光栅尺建议你选择A4F系列.

它属于A4系列的一个特殊系列,专门用于外接光栅尺.

国内没有现货,需要向松下定购,

楼主:
谢谢了。A4的能不能通过加转接口接雷尼绍的光栅尺?A4F的接雷尼绍的话可以直接配吗?以前有没有过类似匹配经验?

网友A:
没有现成的转接口,如果你知道通讯协议的话可以试一试转换,不过很难,不然松下也不会指定用那两个型号了.

光栅尺只要反馈信号是A/B/Z相分开的就可以直接配用,

以前有客户用过,只是记不清是哪个型号了.

楼主:
好的,谢谢了。A4F的你那边有没有相关资料,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过来。我的邮箱abakd@163.com.

网友B:
你接光栅尺是要做全闭环吧?目前山洋新驱动器,可以直接做全闭环,不需要扩展口了,这样综合成本非常低了。我给你信箱发了点,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