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把数据写入到ACCESS

楼主(2009-04-13):
INTOUCH如何把数据写入到ACCESS里。

网友A(2010-07-03):
首建立ACCESS数据库,新建一个表,表中设置你要写入标记的变量数,然后数据源中加入数据库,在intouch中绑定数据表,就是将标记和你刚才建立的数据表内的列项对应起来,然后采用数据库连接语句将数据源连接,使用插入语句将标记中的值写入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