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看看谁知道这个东西?CT驱动器!

楼主(2009-04-13):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蓝色的东西是啥?参数规格知道的吗?

车间的一台设备用的CTSP系列伺服驱动器,前段时间放炮了,拆开看看就这样。

楼主:
晕。。图片太大了。。处理下在传上来。。

楼主:
蓝色的小片。。估计是压敏元件?不清楚。。望高手指点!!

楼主:
再发一张。。。望高手指点。。

楼主:
蓝色的小片。。。管教烧断了。。。

网友A:
550V压敏电阻是也

网友B:
是压敏电阻,选相同电压的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三位大哥指点!

还有个问题请教。。。我看到的六个压敏电阻还有这样的型号。

S14  K680  0732 ..S14 K550 0732 ...etc.(有几个打得焦黑看不清字样了)

请问K680就是680V等级的对吗?

那么0732 0736  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这六个压敏有没有什么排列规则

楼主:
查了一下。是德国EPCOS 的压敏电阻。。。现在问题是有几个压敏的外壳都背炸黑了,看不清楚字样。

有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C:
07 32   0736可能是生产日期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偶问过代理商。。解释是0732 0736 是生产批次

网友D:
你好,上海盛控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是艾默生CT变频器中国核心一级代理商,我的邮箱为:skauto_sale@sun-go.com,联系电话为:021-34172694,如果你需要相关说明书及维修请发邮件至以上邮箱,我司会专人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上海盛控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是艾默生CT变频器中国核心一级代理商,我的邮箱为:skauto_sale@sun-go.com,联系电话为:021-34172694,如果你需要相关说明书及维修请发邮件至以上邮箱,我司会专人负责的。

谢谢楼上大哥。。

网友E:
看了第一张图片。该电源板不仅压敏电阻有问题,电阻更应该查一查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能否详细说明,那些电阻会有问题?

这个驱动器当时坏的时候里面直接放炮了,输入电源加的快速熔断器保护,偶没有在现场,所以后来处理的时候,偶就又更换了保险

重新上电,看见放炮了,就直接拆了。。。。

偶一直是做维护的,没有做过芯片级维修的东东,还请楼上大哥多多指点。

网友F(2009-05-13):
这种电容不张也可以用,只是用来滤波电网防干扰的高压电容,把烧段的铜皮连起来就可以了,如果电容烧短路了就拆下来不用张的,我好多机器这个电路电容坏了我都拆掉了,客户也没有说坏的。这是我的维修经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G:
我这里有坏得更惨的,如果是放炮相对还好修一点,时好时坏故障最难修。要帮忙联系13632507228汪工

网友H: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I(2010-06-01):
那个故障相对简单啊,就是在使用过程中有高压或短路啊,这只是局部电路故障,而且查找起来要轻松点.如有疑问,请联系QQ343649400,专修疑难伺服,变频器,主板等.

网友J(2012-06-29):
应该是 ct sp2404 驱动电源板  模块已经烧坏  朋友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