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矢量技术在张力控制中应用的实现

楼主(2009-04-13):
变频矢量技术在张力控制中应用的实现
引言:
在工业生产的很多行业,都要进行精确的张力控制,保持张力的恒定,以提高产品的质量。诸如造纸、印刷印染、包装、电线电缆、光纤电缆、纺织、皮革、金属箔加工、纤维、橡胶、冶金等行业都被广泛应用。在变频技术还没有成熟以前,通常采用直流控制,以获得良好的控制性能。随着变频技术的日趋成熟,出现了矢量控制变频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等一些高性能的变频器。其控制性能已能和直流控制性能相媲美。由于交流电动机的结构、性价比、使用、维护等很多方面都优于直流电动机,矢量变频控制正在这些行业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有取代直流控制的趋势。
张力控制的目的就是保持线材或带材上的张力恒定,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达到目的:一、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控制电机输出转矩来实现。
速度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
速度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是通过调节电机转速达到张力恒定的。首先由带(线)的线速度和卷筒的卷径实时计算出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然后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的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指令。
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的公式如下:
F=(V×p×i)/(π×D)
其中:F 变频器同步匹配频率指令 V 材料线速度 p 电机极对数(变频器根据电机参数自动获得) i 机械传动比 D 卷筒的卷径
变频器的品牌不同、设计者的用法不同,获得以上各变量的途径也不同,特别是材料的线速度(V)和卷筒的卷径(D),计算方法多种多样,在此不一一列举。
这种控制模式下要求变频器的PID调节性能要好,同步匹配频率指令要准确,这样系统更容易稳定,否则系统就会震荡、不稳定。这种模式多用在拉丝机的连拉和轧机的连轧传动控制中。若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当材料的机械性能出现波动,就会出现拉丝困难,轧机轧不动等不正常情况。
转矩模式下的张力控制
一、转矩模式下的张力开环控制
在这种模式下,无需张力检测反馈装置,就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张力控制效果,结构简洁,效果较好。但变频器需工作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必须安装测速电机或编码器,以便对电机的转速做精确测量反馈。
转矩的计算公式如下:
T=(F×D)/(2×i)
其中:T 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 F 张力设定指令 i 机械传动比 D 卷筒的卷径
电机的转矩被计算出来后,用来控制变频器的电流环,这样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所以转矩计算非常重要。这种控制多用在对张力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在我鑫科公司就有广泛的应用。如精带公司的脱脂机、气垫炉的收卷控制中都采用了这中控制模式。
二、转矩模式下转矩模式下的张力开环控制
张力闭环控制是在张力开环控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张力反馈闭环调节。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调节,调整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张力控制精度。其张力计算与开环控制相同。不论采用张力开环模式还是闭环模式,在系统加、减速的过程中,需要提供额外的转矩用于克服整个系统的转动惯量。如果不加补偿,将出现收卷过程加速时张力偏小,减速时张力偏大,放卷过程加速时张力偏大,减速时张力偏小的现象。
这种控制模式多用在造纸、纺织等卷取微张力控制的场合下。在我公司尚无需这种控制。
卷径计算
在所有的模式中都需要用到卷筒的卷径,大家知道,在生产过程中开卷机的卷径是在不断变小,卷取机的卷径在不断变大,也就是说转矩必须随着卷径的变化而变化,才能获得稳定的张力控制。可见卷筒的卷径计算是多么地重要。卷径的计算有两中途径:一种是通过外部将计算好的卷径直接传送给变频器,一般是在PLC中运算获得。另一种是变频器自己运算获得,矢量控制型变频器都具有卷径计算功能,在大多数的应用中都是通过变频器自己运算获得。这样可以减少PLC程序的复杂性和调试难度、降低成本。
变频器自己计算卷径的方法有三种:
1、 速度计算法:
通过系统当前线速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计算卷径。
其公式如下:
D=(i×V)/(π×n) D 所求卷径 I 机械传动比 n 电机转速 V 线速度
当系统运行速度较低时,材料线速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都较低,较小的检测误差就会使卷径计算产生较大的误差,所以要设定一个最低线速度,当材料线速度低于此值时卷径计算停止,卷径当前值保持不变。此值应设为正常工作线速度以下。多数应用场合下的变频器都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卷径计算。
2、 度积分法:
根据材料厚度按卷筒旋转圈数进行卷径累加或递减,对于线材还需设定每层的圈数。
这种方法计算要求输入材料厚度,若厚度是固定不变的,可以在变频器中设定。此方法在单一产品的生产场合被广泛应用。
若厚度是需要经常变化的,需要通过人机界面HMI或智能仪表将厚度信号传送到PLC,由PLC或仪表进行运算后再传送给变频器。这种计算方法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卷径。在一般的国产设备上应用较少,我公司的进口设备,气垫炉的收、放卷控制上就采用这种计算方式。
3、 模拟量输入
当选用外部卷径传感器时,卷径信号通过模拟输入口输入给变频器。由于卷径传感器的性能、价格、使用环境等原因,在国内鲜有使用。
结束语:
矢量变频技术在卷取应用中的方法多种多样,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上述模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无论是设计还是维修,了解你所使用设备的工作模式和控制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变频技术还在高速发展,新的理论和控制技术将不断涌现,控制模式还将继续推陈出新。我们期待着更先进、更实用的技术不断出现,以此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网友A:
变频节电控制器在空压机供气系统的改造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能源工业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而且相当一个时期内能源缺口的状态不会改观,因此国家以开发与节约并重的能源政策为主。尤其以节约宝贵的二次能源-电能为主,我国电能最大的用户是电机,约占50%。并且通常在设计中,用户设计容量都要比实际需要高出很多,这样容易形成人们常说的“大马拉小车”的现象,造成电能的大量浪费。另外由于半导体电力电子元器件的普及应用,各种变流变频装置的整流部分所产生的谐波电流注入电网后对电气设备产生干扰影响,平均功率因数低,造成更大的电能浪费。变频调速技术的出现为交流调速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随着近十几年变频技术的不断完善、发展。变频调速性能日趋完美,已被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交流调速。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自动化进程。
变频调速用于交流异步电机调速,其性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交、直流调速方式。而且结构简单,调速范围宽、调速精度高、安装调试使用方便、保护功能完善、运行稳定可靠、节能效果显著,已经成为交流电机调速的最新潮流。
1、概述
空压机在工业生产中有着广泛地应用。在名种行业中,它担负着为工厂所有气动元件,包括各种气动阀门,提供气源的职责。因此它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厂生产工艺。空压机的种类有很多,但其供气控制方式几乎都是采用加、卸载控制方式。例如台湾复盛空压机、德国螺霸螺杆式空压机中和尚爱高压活塞式空压机都采用了这种控制方式。该供气方式虽然原理简单、操作方便,但存在耗电量高、进气阀易损坏、供气压力不稳定等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快发展,国家越来越关注高效低耗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空压机供气领域能否应用变频调速技术,节省电能的同时也能改善空压机性能、提高供气品质就成为我们关心的一个话题。
根据测试我们发现具有很大的节电空间,空压机供气长期处于0.7MPa,而一般压力在0.6MPa就能满足要求了。
2、传统空压机供气系统电能浪费分析
• 传统空压机供气系统的工作状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加载状态,另一种是空
载状态。
(1) 加载时的电能消耗
加载状态是,在压力达到最小值后,原控制方式决定其压力会继续上升直到最大压力值。在加压过程中,一定要向外界释放更多的热量,从而导致电能损失。另一方面,高于压力最大值的气体在进入气动元件前,其压力需要经过减压阀减压,这一过程同样是一个耗能过程。
(2) 卸载时电能的消耗
空载状态时,当压力达到压力最大值时,空压机通过如下方法来降压卸载:关闭进气阀使电机处于空转状态,同时将分离罐中多余的压缩空气通过放空阀放空。这种调节方法要造成很大的能量浪费。据我们测算,空压机卸载时的能耗约占空压机满载运行时的10%~25%,这还是在卸载时间所占比例不大的情况下。换而言之,该空压机20%左右的时间处于空载状态,在作无用功。很明显在加卸载供气控制方式下,空压机电机存在很大的节能空间。
• 传统空压机供气系统的压力控制是上下限控制,首先根据生产设备的最低压力要求,设定空压机输出压力的下限,也就是空压机开始加载的压力;再在最低压力上加1帕左右,作为空压机输出压力的上限,即开始卸载的压力。空压机的输出工作压力将在上下限之间波动。空压机的功率消耗和输出压力成正比。输出的压力越高消耗的功率也越大,从输出压力的下限到上限的1帕的压差将多消耗总功率的7-10%。
• 在传统供气空压机系统中,如果有多台空压机同时运行,每台空压机的输出压力都将随着管网的压力波动而在上下限之间波动,所以每台机都多消耗7-10%的额定功率。
• 传统空压机供气系统中运行参数的设定不同也会造成空压机用电量的不同,必须根据用气工况进行设定,才能达到最经济的运行效果。
• 传统空压机供气系统由于电机不允许频繁启动,导致在用气量少的时候电机仍然要空载运行,浪费电能。经常卸载和加载导致整个气网压力经常变化,不能保持恒定的工作压力。

网友B:
在那里看到过呢?

网友C:
我用S7-200+MM440做拉丝机,最细0.016.很好,改造了三十台,用专用的没什么好的.
http://www.miny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