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68<此处内容被屏蔽>3N4 315KW变频器能否用在450kw的水泵上?

楼主(2009-04-13):
因原设备搬迁并改用高压电机,原来的ATV68 315KW变频器闲置,我厂其他低压电机功率都在220kw及以下,只有两台水泵电机功率为450kw,电流800A,一台已配500kw ATV61系列变频器,闲置的这台315kw变频器想用在450kw电机上,不知是否可行?当然最高频率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如45~48Hz。
315kw变频器产品目录介绍:
在高力矩应用时(150% Tn)适配315kw电机,变频器最大额度电流为617A
在标准力矩应用时(120% Tn)适配400kw电机,变频器最大额定电流为740A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把加速时间,保护及最高上限频率设定号就行

网友B:
如果不怕烧还是可以的,就怕过流过载保护啊。

网友C:
好像用不了吧!电流已经超了变频器的很多了

网友D(2009-07-17):
如果水泵运行时的电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换句话说水泵电机的负载较小,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