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RSLogix5000里怎么条用子程序

楼主(2009-04-1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在的AB的RSLogix5000里怎么条用子程序?谢谢!

网友A:
子程序的 名字 即可。

网友B:
利用JSR调用子程序啊,只要输入子程序的名称就好了,返回就RET

楼主:
用JSR调用子程序不会返回参数吧

网友C:
返回不返回参数看你自己在程序里的设置!

我很帅,只是帅得很不明显。

网友: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SBR,JSR,RET。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功能块吧,直接在ADD-ON里面做个功能块,然后在程序里面调用就OK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基本已经明白了。

网友E(2009-07-20):
在主程序里利用JSR调用子程序啊,只要输入子程序的名称就好了,返回就RET

网友F:
楼之还是多看看帮助的好

网友G:
JSR

返不返回参数自己定

网友H:
jsr

这个指令就没有问题的。不过你既然连这个指令都不清楚的话。

还是建议你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I:
用JSR调用,在主程序里

网友J:
使用JSR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K:
JSR是什么呀???

网友L(2010-07-21):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的意思是功能块吧,直接在ADD-ON里面做个功能块,然后在程序里面调用就OK了!

请问调用了以后   函数名后面的那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数据类型是怎么样的?

网友L:
就想这个motor_S 后面的参数是什么??motor_s是我写的功能块

网友M:
用JSR指令,输入要跳转的子例程。如果要输入返回参数就分别在例程开头使用SBR指令在例程结尾使用RET指令。

网友N:
利用JSR调用子程序,输入调用的子程序名以及需要返回的参数。

网友O(2015-05-05):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的 名字 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利用JSR调用子程序啊,只要输入子程序的名称就好了,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