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C-S用8级密码进入1级画面,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3):
近日,本人在做一项目的时候应客户要求:

设备运行的各种参数,需要不同的修改权限。

也就是说,有些参数需要使用都等级为1级的操作人员进行修改,有些参数需要使用者等级为2级的操作人员进行修改有些参数需要使用者等级为3级的人进入修改,还有一些就是操作人员进行操作的画面。

为此,我做了几个不同的画面,每个画面分别需要不同的使用都等级。具体如下:

新建 海泰克触摸屏应用  软件使用版本为  ADP6.3.1-168

选型:屏为 海泰克PWS6600C-S

屏的工作参数为 控制区@0  状态区@10

新建两个画面:  (画面1为开机启动)

画面1   使用者等级为9级   有三个元件:①密码表  ② 数值显示(显示@11的数值,以显示当前使用者等级)  ③下一页(换画面按钮)

画面2  使用者等级为1级    有两个元件:①数值显示(显示@11的数值,以显示当前使用者等级)  ②返回(返回前一页,勾选了重设使用者等级为最低)

希望出现的结果是:

设置好1-8级密码后,点击 下一页 按钮时应该跳出密码输入框,输入1级密码后,进入画面2。按 返回 按钮后返回到画面1,再次按 下一页 按钮后,又应该输入1级密码才能进入画面2 。在弹出密码输入框里,输入了错误的密码或者输入了2-8级的密码都不能进入画面2 。

但是  实际出现的结果是:

在弹出密码输入框时,输入错误的密码无法进入画面2   跟预期结果不同的是:在弹出的密码输入框输入2-8级的密码时,都能进入画面2。(画面2的使用等级为1级,在输入2-8级的密码时 应该无法进入画面2才对啊?)

有谁碰到过相同情况?或者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密码等级是“Lel”项设定的,不是前面的序号2-8,没有设定时,默认这8个密码都是一级密码。

楼主(2009-08-18):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B(2018-04-21):
你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