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输出点好像坏了

楼主(2009-04-13):
求救:

我的PLC(AFPX-C30T)的0V和Y7之间在没有任何接线的情况下是通的,问松下的技术支持,说是烧坏了,之前用过输出点接24V LED指示灯,松下那边就说是因为接LED灯电流过大导致烧毁。以前一直认为LED灯压降是3V左右,所以指示灯里面应该内置降压模块的。

我又打电话问施耐德关于按钮指示灯的问题,他们说是没有什么模块,是一个24V的二极管。

请问二极管有24V的吗?他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还有PLC点烧坏是短路吗?(也就是说晶体管烧坏是短路的吗?)

网友A:
不一定短路的。频繁使用会坏的,你只要换到空余的点就可用的。我这有售这些电缆的。QQ523860371

网友B:
在程序里把坏的点删除掉 用好的点 就OK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C(2011-09-21):
松下FPXC14T的输入24v错接了AC220V,导致Y0~Y5没有输出,但输出LED还是有显示,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D:
输出继电器坏了,得更换解决

网友E:
对:wxjssh 关于

松下FPXC14T的输入24v错接了AC220V,导致Y0~Y5没有输出,但输出LED还是有显示,如何修理?谢谢

内容的回复:

你的输出触点肯定烧坏了

网友F:
输出晶体管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