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如何解决累积误差问题

楼主(2009-04-13):
     伺服马达通过编码器解决了电气上的问题

      但是马达在运动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好会产生机械误差问题  请教各位机械误差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机械误差不等同于累计误差,凡存在啮合关系的机械系统,原则上都没有累计误差,而且周期性误差也可以补偿。但摩擦传动就很难避免累计误差了,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辅佐以色标定长等其它手段加以校正。

网友B:
伺服机构也是需要重新定位吧?

网友C:
机械原点是不是就是校正机械误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