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的软件,如果服务器是ADSL上网,IP是动态的怎么办?

楼主(2009-04-13):
用mcgs的软件,如果服务器是ADSL上网,IP是动态的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申请免费域名,然后通过花生壳软件绑定动态IP和域名,在浏览的时候直接输入域名即可浏览服务器运行环境画面。

网友B:
问个问题!用WWW版的,IE提示不能下载控件(第一次试用),但把IE的安全性能设置的最低了还是不能下载,说这个没有控件没有签名!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