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OP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3):
   一个WINCC项目两台计算机,操作系统WINDOWS  XP.一台计算机上装有OPC服务器,另一台计算机通过局域网读取另一台计算机上的OPC服务区,在添加WINCC变量时,装有OPC的计算机上打了一个红色的小叉,不能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上的OPC,但是网络我检查了,是通的。我不晓得哪里出问题了,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只是硬件网络能通吧,再检查下软件设置吧,有红色叉号说明还没连通呢

网友B:
局域网用OPC的话,你得注意设置你的防火墙,默认的端口是没有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