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通过观察熔丝的损坏,判断故障类型

楼主(2009-04-13):
维护电工最常见的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烧毁,通过看熔丝的损坏情况,就可判断故障类型。
如果熔丝为熔断体的一端熔断,为熔断器氧化、接触虚或相邻电路有接触虚的现象;
如果熔丝为熔断体的中部熔断,为过负荷或熔丝(熔断体)选择不合适;
如果熔丝为粉碎性熔毁,则为所保护电路短路所致。

网友A:
有一点道理。

网友B:
基本功,要好好学......................

网友C:
对于楼上所说的注意今后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