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315-2DP的第一个接口(MPI)能直接连到DP网络上吗?

楼主(2009-04-13):
CPU315-2DP的第一个接口默认为mpi接口,能直接连到dp网上吗?需要怎么样设置呢?

网友A:
好像可以的,我看到过这样使用的,不过速率还是MPI的187.5吧

网友B:
可以,但应设置为DP通讯方式

网友C:
在硬件中设置一下为DP后下载,就可以连接到DP网络了,但注意一下,此时用MPI就连接不上了

网友D:
不能接  。MPI就是接MPI的     DP口 就是接DP的     要不人家为什么要把他们分成两个口呢

网友E:
肯定不行,难道西门子???

网友F:
可以的,我连过MM440的变频器,但是波特率必须为187.5  而且硬件组态里面MPI要激活就可以.

网友G:
应该可以的,只不过这个可以作为MPI,同样通过设置为DP通讯方式也可以做为DP口,只不过这个时候不能作为MPI啊

但是楼主你不必要,作为一个DP口就可以啦,你就可以跟别的设备连接啦

网友H:
这上肯定不行的,西门子315-2DP的是一个MPI和DP口,且X1口不支持MPI和DP自由设定的,只有317及以上的才可以。上面说的可以接,但速率是187.5。他们弄错了一点,不是接入到Profibus电缆内的就是DP。MPI和DP同样都是基于2线制的半双工的网络结构。就像以太网内的TCP与UDP协议相似,都可以走以太网,但却是两个不同的协议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MPI与DP是两个不同的协议

当然不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应设置为DP通讯方式

网友K:
十楼的,高人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