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看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器的输出波形?

楼主(2009-04-13):
请教示波器看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器的输出波形?主要是测试棒的两根线怎样接到被测的线路中(即怎样连接U /V/W)的三根线?测试棒的接地线可是和外空相连的。

网友A:
安全起见,用隔离变压器,AC220变AC220的。否则,易引起炸机。

网友B(2009-05-13):
楼主好,想向你讨要丹佛斯变频器的调试软件。邮箱:LZPNT@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