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过来探讨一下具有挑战性的PLC题目

楼主(2009-04-13):
某项目要求完成15个电磁阀的以下功能:电磁阀分别由y0,y1,...,y16控制,按规定的时间片段来控制,如表所示:

例如:第0时段,#1,#5电磁阀开,其他的关闭,工作时间1分钟;1分钟后切换到第1时段,第#2电磁阀开,其他的关,工作时间3分钟,3分钟后到切换到第2时段;按如此顺序从0~19时段反复循环。请写出能实现上述要求的PLC程序。

网友A:
感觉应该不是很难,试着编一下,呵呵,有空试一下!

就是用到很多的时间继电器,时间到就复位当前状态,开始下一状态,呵呵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这个控制起来用时间继电器比较麻烦,编出来的程序使用过程出错的概率满大,效率高,出错几率少的编程我认为应该用地址表的方法,我看你阀最少是一分钟,你就一分钟一个字,针对不同的数位表示不同的阀的开关,程序设15个分支,每分钟读一个字,检测哪个阀该通断,用上升沿判断阀是否该动作还是继续保持,然后转到相应的分支,这样用一个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C:
很简单,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用时间继电器当前值比较即可

网友D:
很简单嘛!!用不了30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E:
思路:s7-200PLC,产生一个周期为一分钟的脉冲,然后使用计数器,通过对计数器的数值比较,确定输出,估计20个网络可以搞定。

网友F:
有时间 玩玩

网友G:
先做出时间循环,在每个时间段MOV K XXX 至K4Y0。

网友H:
以20个时段的输出状态作20个状态字,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检测时间,每个时间段MOVE其状态字到输出。时间段走完再复位循环。

网友I:
不是很难吧,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作比较就可以实现

网友J:
这也叫难                         挑战

网友K:
很简单嘛,这种程序在水处理是常用的,一个状态对应一个时间继电器,在第N(0-19)态,输出Y(N),时间到了复位该态,置位N+1态,第19态再转回0态。。。。

网友L:
用比较指令很容易编写的,我现在开始编写,看看用多长时间发上来。

网友M:
很有挑战性          战斗指数为10000000000.

网友L:
编好了,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L:
如果要精确到秒的话,把SM0.4改成SM0.5,相对应的数值乘以60就可以了。

网友N: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楼主你开门见山啦.

什么PLC。交货期。设备去哪里。要不要出差。首次编程费多少。

网友O:
这个题目非常的简单,直接用一个计时器就可以了,可以精确到0.1秒!

楼主:
这是在一本关于PLC算法及技巧的书上提到的,感觉不错,就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D:
哈哈哈!!!!看来楼主这样得回答!!这20楼那位估计要跳楼喽!!!!!

网友P:
这个问题要是按楼主说的固定的话就好说 要是每个时段能根据需要自由选择的话  大家写这么简单还是不能实现的 我做过这样的程序是蛮长的 复杂到不复杂

网友Q:
很简单!和喷泉的差不多!简单

网友Q: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410354265

网友R:
当然可以,又需要联系!QQ:610927881

网友S:
可以,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进行计时,对时间继电器的当前值进行比较,输出辅助继电器去控制输出点,用最后的辅助继电器的下降脉冲复位时间继电器的K.

网友N:
 好。我就跳下去。20楼跳到28楼。不.是29楼.

网友N:
可是又不要调时间又不要更改次序,有什么好研究啊。

如果光是书面这么的要求,我推荐用SCR。其实我上面说的只是开个玩笑。主要是想问清有没有其他特殊要求。我哪感在这找茬。

楼主:
如果按30楼所说的,再加一个这样的条件,根据用户的需要能方便地更改时间数据和每时段阀的动作而尽可能不修改程序。

网友T:
呵呵,做一个做数据表,然后用间接寻址,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网友N:
那就要用人机对话了。就象变频器的输入方式。调出参数号,读参数号的值,变更参数值,保存。

具体界面很多。由指示灯,蜂鸣器,数码管,文本,屏……

程序的话是不是就叫二次开发。

网友U:
这很简单,时间继电器加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V:
这是三菱的PLC吗,我没入门,看不懂

楼主:
该题在书上没有给出详细的解答,只是给出解答思路。各位请看我的写的对不对。时间精确到秒,每段时长存在从D210开始的15个内存寄存器中,每个时段各阀的壮态位存在从D300开始的15个内存寄存器中。参数要修改的话,先在编成软件中修改D数据,然后下传到PLC中,PLC不需作任何改动。

网友W:
不错,很有天赋。应该去搞软件开发。

网友X:
用时间做出循环很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N:

那就要用人机对话了。就象变频器的输入方式。调出参数号,读参数号的值,变更参数值,保存。

具体界面很多。由指示灯,蜂鸣器,数码管,文本,屏……

程序的话是不是就叫二次开发。

芳季的建议不错,用人机更好实现!

网友Y:
用 时间  + 步进

网友Z:
把总的时长求和,做一个一分钟脉冲,然后计数,读相应的计数值启动相应的阀.

网友Z:
时长的和即为计数的值.

网友AA:
  这个题目和《写个程序叫PLC “唱歌”》、《东方红》(简略版)及《让PLC弹钢琴!你会吗?》的练习差不多!写一个“扫描程序”顺序读出数据区的数据。用户要修改各时间段的时长及输出阀位,只要改写数据区的内容就是了,不用修改“扫描程序”。

网友AA:
  各时间段的“时长”信息就好比各音符的“时长”信息;各时段中的动作“阀位”信息就好比对应音符的“音高”信息(或对应动作琴键的信息)!

网友AB:
就是循环控制吗。。没有什么难的,,还

网友AA:
  “书生”说着容易,做出来难!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只要泛泛而谈就容易得很!要是叫您把它落到实处,具体化,我看也不见得您就能比楼主写出的程序来得简练!

  大家互相交流,提出一些题目共同探讨,对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只有好处,没有一丁点的坏处! 我热情的支持楼主!!

网友AA:
  我下午去上工,抽空写了一个实现楼主提出的功能的程序,这是在FX2n上写成的。如果要在FX1s或者FX1n系列的PLC上实验,只需改动一下数据寄存器的编号,使它们处在对应系列PLC的“保持区域”就行了!

网友AA:
  <紧接上一楼的内容>

网友F:
我对三菱PLC不怎么了解  但可以用步进编写简单吧   我用 西门子300的编写个  只是用了  定时器和SR 指令 就完成了  明天晚上我 搞上来  ....现在刚刚下班  累呀........

网友AA:
  4月21日我在第48楼的帖子中留了一个“破绽”等待网友们去发现。我是欢迎网友用讲道理的方式来批评我的“错误”的!可是没有人去注意!

      现在我自己来点评这个“错误”:

4月21日我在第48楼的帖子中有一个“接点比较指令”用错了形式。正确的形式应该是“OR=  K20      V ”,我却用成了“OR>  K20  V ”!

网友AA:
  我已经将自己在第48楼的“错误”纠正过来了!

网友AA:
  下面是该程序的运行监视图片:       之第0时段的监视图片

  梯形图程序中“END命令”之后的部分不是该程序的内容。这是用于帮助我们观察“输出字”的内容是否与楼主的题目要求相符合而写的额外部分。

网友AA:
   之第1时段的运行监视图片:

网友AA:
  之第2时段的运行监视图片:

网友AA:
  之第3时段的运行监视图片:

……………

  之第18时段的运行监视图片:

网友AA:
     之第19时段的运行监视图片:

  当第18时段结束转入第19时段时,寻址寄存器V的当前值增加到“20”,接下来进入的一个程序周期一开始“RST    V”的执行条件成立,寻址寄存器被清零。所以,我们从监视图片上看到的V当前值在这一时段为“0”。当这第19时段结束时,程序重复开始运行第“0”时段,V当前值被增加为“1”……周而复始。

网友AA:
  各时段中“输出字”的内容是由数据块中D540至D559这20个数据来决定的。

   这20个数据与楼主列出的“阀动作表格”转换而成的。它们的对应关系见下图所示:

网友AA:
  上面的“数据块”是用10进制数来表达的“输出字”内容。

  接下来再用16进制来表达“输出字”内容的数据:

网友F:
看看我这个吧

网友F:
下面是 阀输出了

网友F:
如果用普通的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AA:
  都说西门子PLC如何的灵活、三菱PLC如何的“笨”和“傻”!!在我看来:“笨”、“傻”及“灵活”都不在于PLC,而在于给PLC写程序的人!!

  同样的题目,有用西门子PLC来完成的,也有用三菱FX系列PLC来完成的,相比之下,用西门子PLC来完成该题目并没有显出其西门子PLC的“横向思维”的优点,而用三菱PLC来完成同一个题目的第48楼的程序只用了9条指令就搞定了!其程序也运用了“横向思维”把15个电磁阀的工作状态(组合)看成是一组“2维数据”的函数来处理,难道这也不算是“灵活”的思维吗?!

网友AC:
我也感觉用计数器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A:

  都说西门子PLC如何的灵活、三菱PLC如何的“笨”和“傻”!!在我看来:“笨”、“傻”及“灵活”都不在于PLC,而在于给PLC写程序的人!!

 请把你 程序发上来 在说这话........我也想看看你用西门子 300   也给大家一个学习机会..........

  同样的题目,有用西门子PLC来完成的,也有用三菱FX系列PLC来完成的,相比之下,用西门子PLC来完成该题目并没有显出其西门子PLC的“横向思维”的优点,而用三菱PLC来完成同一个题目的第48楼的程序只用了9条指令就搞定了!其程序也运用了“横向思维”把15个电磁阀的工作状态(组合)看成是一组“2维数据”的函数来处理,难道这也不算是“灵活”的思维吗?!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该题在书上没有给出详细的解答,只是给出解答思路。各位请看我的写的对不对。时间精确到秒,每段时长存在从D210开始的15个内存寄存器中,每个时段各阀的壮态位存在从D300开始的15个内存寄存器中。参数要修改的话,先在编成软件中修改D数据,然后下传到PLC中,PLC不需作任何改动。

  我有一个“疑问”要请教楼主:该题目已明确指出“从第0时段到第19时段,共有20 个时段”,楼主怎么只用(D210至D224)这15个寄存器来存放各时段的“时长”数据呢?同理,只用(D300至D314)这15个寄存器只能存放15个时段的各电磁阀的“状态组合”。余下的5个时段其“时长”及“阀状态组合”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C:

我也感觉用计数器比较好

请把你西门子 300的  程序发上来 在说话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A:

  都说西门子PLC如何的灵活、三菱PLC如何的“笨”和“傻”!!在我看来:“笨”、“傻”及“灵活”都不在于PLC,而在于给PLC写程序的人!!

 请把你西门子 300的 程序发上来 在说话吧.............................

  同样的题目,有用西门子PLC来完成的,也有用三菱FX系列PLC来完成的,相比之下,用西门子PLC来完成该题目并没有显出其西门子PLC的“横向思维”的优点,而用三菱PLC来完成同一个题目的第48楼的程序只用了9条指令就搞定了!其程序也运用了“横向思维”把15个电磁阀的工作状态(组合)看成是一组“2维数据”的函数来处理,难道这也不算是“灵活”的思维吗?!

网友F:
69楼的朋友....你的西门子300程序发上来    ........................................

网友F:
我的电脑 出错了.....哈哈................兄弟你编好了没

网友AA:
  迄今为止(4月23日)第48楼的程序最简练!我很希望能看到比第48楼的程序更好、更简练的能满足楼主题目要求的程序帖出来!!

网友AD:
各位大俠,用INCD指令是否更簡單些?

网友AA:
  再写得简短一些:

网友L:
对:wanggq 关于

  再写得简短一些:

内容的回复:你的应用指令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能不能说说你是怎样学的?或者灵活运用的?

网友AE:
用西门子的编一个NETWORK就OK

网友AA:
  回复楼上的“大话东游”

  没有捷径可走,就是勤动手、勤动脑,多练习、多思考!

网友L:
对:wanggq 关于

  回复楼上的“大话东游”

  没有捷径可走,就是勤动手、勤动脑,多练习、多思考!

内容的回复:多谢指教。

网友AF:
用步进(SFC)很容易实现这个要求。我用三菱的步进控制机械做过有8年的经验。

网友AF:
用顺控程序来设计这个电路很麻烦,而且以后改变动作不好修改。用步进就可以很简单的实现要求。而且又便于以后的扩展动修改。如果有需要请来电,13926518754(张先生)

楼主:
多谢72楼wanggq网友的指正,应该是从D210开始的20个数据,从D300开始的20个数据,原来LD> k14  RST V0  应该改为LD> K19  RST V0

楼主:
其实西门子300也可以用间接寻址的来实现,时间段数据和每个时间段的阀位状态分别存在两个DB数据块中,用类似上述三菱PLC的算法思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都说西门子PLC如何的灵活、三菱PLC如何的“笨”和“傻”!!在我看来:“笨”、“傻”及“灵活”都不在于PLC,而在于给PLC写程序的人!!

  同样的题目,有用西门子PLC来完成的,也有用三菱FX系列PLC来完成的,相比之下,用西门子PLC来完成该题目并没有显出其西门子PLC的“横向思维”的优点,而用三菱PLC来完成同一个题目的第48楼的程序只用了9条指令就搞定了!其程序也运用了“横向思维”把15个电磁阀的工作状态(组合)看成是一组“2维数据”的函数来处理,难道这也不算是“灵活”的思维吗?!

网友N:
请程序用调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列入程序空间。

网友AD:
使用三菱的INCD指令行也可以吧。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编好了,发上来看看吧。。。。。。。

7楼珠湖写的感觉有点问题。应该像18楼大话东游写的:大于等于的数据应该加1才对,要不每一个交替的时段都有一分钟的重复输出,比如Q1.6应该改为大于等于103、大于等于110.

网友AI:
 wanggq Xwanggq
高手啊

网友AA:
  Wanggq是来向大家学习的!不敢称“高手”!还有一点“不解”:这“Xwanggq”是谁呀?!这个主题帖下跟帖的根本没有网名叫“Xwanggq”的网友嘛!

网友AJ:
学习中,看到这么多高手,很是羡慕啊 ,小的才人门呵,乌 加油了

网友AK:
   收藏,改天有空加以消化。   还不知能否消化得了。。        嘿嘿,各位不要说我侵权哦。

 问一下: wanggq 老师,

  你说你的程序要和‘数据块’结合起来运行才行,这个数据块在哪里编辑?

    gx developer 8  软件可以编吗?

楼主:
不单单是水处理,其他应用可多呢,如垂直自动电镀线就是这样的控制思路,呵呵。

网友AA:
    回复第97楼的问题:

  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可以有多种方法编辑。可以在编程软件的《寄存器界面》上集中编辑;可以在《梯形图界面》点右键菜单中的“改变当前值”弹出当前值修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寄存器编号,及数据再敲回车;还可以在手持编程器“监视/测试”界面中给寄存器写入新的数据。

  关于数据块的编辑,请参阅《手把手教您写“让PLC唱歌”的程序》第2页的相关帖子的内容。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请程序用调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列入程序空间。

  请教“芳季”网友:数据块的大小(譬如:1个数据与100个数据的区别)跟调用它的程序空间大小(假设调用这些数据的程序都是相同的“程序步数”譬如:都为26步。)有关联吗?

  我的程序调用的数据块已在第49楼贴出来了;楼主的程序调用的数据块虽没有贴出来,但他已经指出过:在哪20个寄存器中存放“时间”数据,哪20个寄存器中存放“空间(即:阀位)”数据。也算有过交代,只不过是略显一点粗略的表述而已。  不是说“大丈夫不拘小节”吗,只要做了交代,不一定要每一个数据都给您具体列出来。因为多数人都能想象得出来各个数据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网友AL: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请程序用调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列入程序空间。

  请教“芳季”网友:数据块的大小(譬如:1个数据与100个数据的区别)跟调用它的程序空间大小(假设调用这些数据的程序都是相同的“程序步数”譬如:都为26步。)有关联吗?

  我的程序调用的数据块已在第49楼贴出来了;楼主的程序调用的数据块虽没有贴出来,但他已经指出过:在哪20个寄存器中存放“时间”数据,哪20个寄存器中存放“空间(即:阀位)”数据。也算有过交代,只不过是略显一点粗略的表述而已。  不是说“大丈夫不拘小节”吗,只要做了交代,不一定要每一个数据都给您具体列出来。因为多数人都能想象得出来各个数据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在GX Developer中编好程序后,怎样编写数据块和写入plc?请你不要见笑,我只是想学习学习!

网友AM:
用步进编看起来明了,但复杂些,37楼和48楼的程序就很简单,用间接寻址也是最省的变成方法。

网友AA:
引用 网友AL:

    在GX Developer中编好程序后,怎样编写数据块和写入plc?请你不要见笑,我只是想学习学习!

  回复刘存钢的问题:

  在《寄存器视图》界面上选择数据块起始的寄存器编号、数据格式(2进制、或16进制、或10进制)、数据长度(16位、或32位)等,选择完毕再按确定或回车,就会弹出“所选寄存器表格”。依次在表格中填入数据即可。

  数据填好之后保存一下,就点击“PLC→寄存器数据传送→写出”,数据就开始向PLC的数据寄存器传送了!

网友AA:
  再借用《手把手教您写“让PLC唱歌”的程序》一文中的图片来帮助讲解:

网友AN:
采用时段来写程序就可以了,前面的网友已经贴出了程序。

网友F:
采用时段来写程序这样好理解.....我的程序已经贴出了

网友N:
因为数据的内容可以转化为程序的内容。例如数据D0=K100。那么可以在程序中用初始化写MOV K100 D0。所以假如你编一个属于二次开发的程序,程序是不断的根据数据块的内容去执行相应指令的话。那么你的程序可能只有几百B。但是通过调用数K的数据是可以完成非常可观的工作的。

我说说一个比较接近,但是有不是很贴切的事实。

变频器的简易PLC控制。当用户写参数段号;频率;经历时间;段号;频率;经历时间;……只要经历时间不写“0”就认为程序一直没有结束。经历时间写9999就认为是从头开始循环。那你说。他的程序可有多短啊?所控制的动作可以多复杂啊?

网友N:
类似这样的数据我通常用文件寄存器。好比读写硬盘数据一样。文件寄存器大概理解为非工作区。可以少占用工作内存。1S的文件区概念是比较明显的。其余型号的都可以作为工作内存。

网友AA:
  引用4月23日“芳季”的话:<请程序用调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列入程序空间。>

~~~~~~~~~~~~~~~~~~~~~~~~~~~~~~~~~~~~~~~~~~~~~~~~~~~~~~~~~~~~~~~~~

①、我这样理解“芳季”所讲的 “数据的块大小”:

  “数据块”是指连续的若干个数据寄存器构成的区域。“数据的块大小”是指可能被程序调用到的区域中寄存器的个数(即:数据的个数)。我认为“数据块大小(即:数据个数)”与其数据的“数值大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②、我这样理解“芳季”所讲的“程序空间”:

  “程序空间”是指程序量的大小。

  我们知道:PLC的程序容量是有最大容量限制的。它由PLC实体硬件的内存容量来决定其大小。不同品牌的PLC描述其最大程序容量的术语可能不同。譬如:用三菱的术语来描述,是程序“步”的多少;还有其它品牌,有的用多少“W”即:多少个“字”来描述;有的用多少“I”即:多少条“指令”来描述;还有的是用多少“B”即:多少“字节”来描述。

三菱各系列PLC的程序最大容量各不相同。

FX0的最大程序容量为:800步; FX1(旧版)为:1K步; FX0s为:800步;FX1s为:2000步;FX1n为:8000步;FX2n为:8000步;FX3U为:64000步。

  可见,一个指定的PLC,其最大能容纳的程序量是有限的。为了希望在有限的内存空间里写出能完成更丰富、更强大的功能的程序来,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怎样把PLC程序写得“简练”一些!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PLC每执行一个“程序步”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程序量愈大,则程序的周期扫描时间就愈长。这样就很不利于提高PLC的控制“实时性”!所以,即便PLC的内存容量相对于我们的控制程序来说是足够的大,我们为了使控制过程有很好的“实时性”,也力争要把程序写得简短一些!

  “芳季”的这句<请程序用数据的原始数据的块大小也列出来。因为这也是程序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该计算入程序空间。>给我的感觉是:他认为看一个指定功能的程序是不是写得简练,不能单看这个程序所占“步”数的多少(“步”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程序的周期扫描时间的长短),还要看“数据的块大小”(即:数据个数),要把“数据个数”也计算入程序空间(即程序“步”数)中去。这样计算出来的“程序量”才能完整的反映出程序量的大小来。

  “芳季”所谓的“应该计算入程序空间”是怎样的一种“计算”呢?该不是说“用减法的计算”吧?!

  如果是“用减法的计算”,则:把“数据的块大小”“计算入程序空间”才会得出这个奇怪的结论:合计的程序量“只有几百B”!

  我猜想“芳季”是想“用加法来计算”!把“数据的块大小”加算到一个指定程序的“步”数中去。如果“数据的块大小”的“数目”较大,则,“用加法”来计算入程序空间所得的结论就会是:合计的程序空间比实际的程序量变得“较大”了!

  可是,事实上却是:前一页第81楼的那个更为简练的只有26 步(未计END)的调用程序,不论是调用30个数据(15×2),还是调用40个数据(20×2),它的程序量就都是26步!而且其扫描周期时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AA:
譬如如有这样一个程序(片断):

LD           X0

OUT        T0         K600

LD           T0

 OUT        Y0

END

和这样的另一个程序(片断):

 LD        X0

OUT      T0     D500

LD           T0

OUT        Y0

END                  ( D500是一个停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其中的内容是用编程工具直接写进去的“k600 ”)

  这两个程序片断除了计时器T0的设定值的表达方式不同(上面一个片断中T0设定值是用“立即数”直接指定的;下面一个片断中T0的设定值是用数据寄存器D500间接指定的)之外,所有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根据三菱的编程手册对指令的解释,这两个片断分别所实现的功能及各指令的执行“步”数都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程序中是否用到数据寄存器D500,两个程序的大小(即两个片断各自所占的程序空间)都是一样的!

  在FX2n上,不管计时器的设定值是用“立即数”直接指定,还是用数据寄存器间接指定,“OUT    T   (K) ”和“OUT      T    (D) ”的ON状态的执行时间都是43微秒,OFF状态的执行时间都是38微秒。用“步”的概念来表达,两者的指令“步”数都是3(步)。完全没有差别!

网友AA:
  接下来,我们再比较一下这个按时段分配阀位动作题目的程序。一个程序是为200个时间段所写的分配程序;另一个是为20个时间段所写的分配程序。其中一个程序要调用400个数据;另一个程序只调用40个数据,两者悬殊10倍!但是,两者的程序大小是一样的,都是(不计END)26步的程序!两者对应的程序扫描周期都是一致的!不会因为哪一个程序所调用的数据个数多一些,而使得“程序扫描周期”拖长!

网友AO:
楼上人真强..我望洋兴叹..

网友AA:
  为了回复“刘存刚”的问题,今天到朋友那里拷了一个“GX Developer ”软件,进行了初步的认识。

  再次回复“刘存刚”的问题:“在GX Developer中编好程序后,怎样编写数据块和写入plc?”

  用图片的形式来说明:

网友AP:
38楼 的写的不错 xuexi

网友AQ:
有难度的,学习中~~~~~~~~

人工置顶

网友AR:
38楼的说的很详细,就应该这样,因为很多人的情况不一,有的一目了然,有的需要详细,支持38楼的认真态度。

网友AR:
纠正一下,应该是48楼。

网友AL:
谢谢 wanggq 谢谢你这么热心的 帮助!

网友AA:
     闲暇的时候就上一上网和网友们相互学习和探讨嘛,不需谢的!

网友AL:
 wanggq老师你好,由于没有真实的plc,我用仿真做了,但传送不了,为什么程序上MOV D519V0  D0从D519开始,而寄存器上从D520开始,是不是plc刚一上电时,T0常开动作V0加1到V1,D519V0变成D520V1,把D520中数据传输给D0,当T0下一次动作时成D521V2,依次类推是不是?

网友AA:
  最好相互称呼“网友”!

  回复“刘存刚”在楼上的问题:

        PLC刚上电,或者刚从STOP转入RUN,M8002(最初运行脉冲)在第一个周期的开头把V0清零。(在FX2n的操作手册中记载:变址寄存器V、Z是

保持型数据寄存器。但我最近发现:事实上它们的“保持”并不是“停电保持”。所以,如果没有“LD    M8002 ”这条指令,刚上电时V 中的内容也

是“0”,但是,如果要求PLC每次从STOP转入RUN的时候,程序都要从“0时段”开始运行。则这条“LD M8002 ”指令就不能少了!)而且在这

最初的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D0中的内容也是“0”。所以,当程序最初扫描至“步”号为“9”的这条指令“LDI     T0 ”时,计时器T0的驱动条件成

立,最初扫描至“OUT     T0     D0 ”指令时,计时器T0的触点动作。接下来程序扫描至“步”号为“13 ”的“LD   T0 ”这条指令时,这个触点

为:ON,为接下来的3条功能指令的执行建立起条件,这“INC     V0 ”放置在其它两条传送指令的前面,当然是先执行了!INC指令给V0加1之后再

用作两条传送指令的操作数变址修饰,所以在这第一个周期里“D519V0”所表达的操作数就是“D520 ”啦!同理,这第一个周期里“D539V0 ”所

表达的操作数就是“D540 ”。

网友AS:
也还不算难

网友AT:
电厂的化学水处理里阳床,阴床,混床,任何一个都比这个复杂。

用顺控或画逻辑图再编程。

网友AL:
谢谢这么热心解答!!!

网友N:
呼叫管理员:

删掉上面的贴。连同其他话题下的相同的贴也一起删掉。封ID。他已经发了很多这样的贴了。这个人很没礼貌啊。

谢管理员.(5月20日字)

网友AU:
今天晚上受益不少,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V(2009-05-19):
to 122楼

        我觉得你有一点酸,按你的思路写的程序不会低于300步,你的工作量是人家的10倍,而且48楼的程序写的非常巧妙和灵活,通用性很强,确实是高手,值得学习;而你,在我看来也就是入门级,最多是半桶水。。。。。。

网友AW:
呵呵  做了好多这样的

网友AX(2020-02-19):
有人自动三菱FX5U怎么初始化的,在不能和电脑通讯的情况下

网友AY:
时间轮询.png这个也是需要配合定义一个数组来实现,理论上用梯形图应该更好实现,但是数组的引用我发现在梯形图上只可以写一维数组,而且脚标得是数字才行。

在此请教一个熟悉标签的同仁,为什么梯形图引用数组是这样子的?

网友AZ(2021-06-01):
只要钱到位,什么都好说,没钱,什么都不好说

网友AZ:
一个简单的数据传送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