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组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3):
小弟刚接触S7-200的东西 现在有几个模块大家看怎么构建起来

CPU224 两块  以太网模块243 一块 PROFIBUS  EM277 一块    那个不带编程口的网络连接器 972 两个

大家帮看看 怎么组网,是搞成两个CPU通过以太网通讯 还是搞成从站,希望大家帮小弟一下了

网友A(2009-12-28):
以太网和EM227都是一块,走不同的协议,是没有办法连到一起的。

建议用PPI网络,有线的直接用网络连接器,如果不方便接线,可以用赛远SY-S72直接连接。

然后采用NetR,NetW指令进行读写就可以了!

QQ:78497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