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线应该用多大的?

楼主(2009-04-13):
前些日子看看资料上说地线应该和进线一样大,但是经常看到,有些柜子里面的地线大概只有1平方左右还是螺旋绕的,不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大家帮忙解释解释,谢谢啊

网友A:
关键是接地电阻的大小要控制,不能大于规定的值

网友B:
保护线的截面要与所保护的电器容量相适应,你所说的是柜门保护线,在柜门上安装的电器一般是接控制电源,它的电源进线不就是1平方的吗?

网友C:
相线小于16平方的,保护线和相线一样大

相线大于16且小于35平方的,保护线采用16平方,

相线大于35且小于400平方的,保护线采用一半相线

相线大于400平方的,保护线采用四分一相线,柜门的保护线标准用4平方的软线接圆口线耳连接,由于柜门是活动的,所以需要螺旋绕的,

网友D:
谢谢5楼提供的哦!以前还真的不知道这个的哦!

网友E:
谢谢5楼提供的哦!以前还真的没有太仔细研究过。

网友F:
支持。。。。。但是。现实安全没有规定地线(水线)多大的相线。用多大的地线。。电力公司布线的时候。120平方相线。地线。35平方地线。。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啊

网友G:
在做柜子,做低压配电的时候,是按照上面的规范设计的。一般时候,要考虑什么样的负载,看看三相平衡情况。电机类的,地线可以小点,而照明(单线回路)多的话,一般要求地线大点,保证电阻和机械强度。   现在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H:
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I:
要看设备使用的是三相电还是单相电?

网友J:
5楼主说的很好,非常同意

网友K:
5楼主说的很对,顶!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在做柜子,做低压配电的时候,是按照上面的规范设计的。一般时候,要考虑什么样的负载,看看三相平衡情况。电机类的,地线可以小点,而照明(单线回路)多的话,一般要求地线大点,保证电阻和机械强度。   现在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M:
5楼主说的很好,长见识了.

网友N:
同意五楼的说法 长见识了.

网友O:
5楼主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P:
2楼主、5楼主说的很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Q:
学习了 ̄ ̄ ̄5楼的这种精神是我行的楷模!!

网友R:
五楼好像说的挺专业的.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S:
不完全同意5楼的说法。

我记得的IEC和CE的安规要求中,安装在柜体表面上的最小柜体保护导体是不得小于2.5平方的。

因为我做的东西电流都不大于16A,所以16A以上的标准怎么说的的没注意,5楼的说法我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