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转矩控制?

楼主(2009-04-13):
在学电机学的时候学了一点关于转矩控制的理论,但实际应用的时候没印象了!

现在我有一个马达需要做转矩控制,这样才能保证两个马达速度的同步,不知怎么做,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给定控制第一台电机的变频器一个转矩,然后通过同步卡连接两台变频器,相应设置一些参数,第二台电机就实现速度跟随了

网友B:
你是拿来收卷用的吧?同意1楼的,

网友C:
同步卡?我还没有用过呢,怎么用啊?

网友D:
是不是就是第一台变频器做转矩控制,然后用第一台模拟量输出端子连接第二台的模拟量输入端子?

网友E:
汇川的变频器有转矩控制,也叫张力变频器,速度是自适应的,跟着主机变频的速度走,主机的输出给张力收卷或者放卷的变频 就可以了 不要同步卡 和张力卡 很简单的  希望大家可以试试啊

网友E:
有需要用张力变频器的可以联系我啊  13556651255

楼主:
应该不能用主变频的输出给张力收卷变频器吧,因为主机的变频速度是恒定的,所以他的输出频率应该是固定,我不知道你的输出是什么?

难道是张力吗? 如果是这个信号作为收卷变频器的速度可以吗?

网友F:
麻烦一楼的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E:
对:chuanpu 关于

应该不能用主变频的输出给张力收卷变频器吧,因为主机的变频速度是恒定的,所以他的输出频率应该是固定,我不知道你的输出是什么?

难道是张力吗? 如果是这个信号作为收卷变频器的速度可以吗?

内容的回复:但主机加减速的过程中 不是恒速的啊 ?

网友C:
有没有告诉一下同步卡的一些信息啊?

网友G:
如果用一拖二的形式可否请指教

网友H:
在伺服电机工作模式中有转矩模式,以给定转矩为控制目标,系统的最终输出是负载上的转矩量。不知道这算不算楼主说的转矩控制?

网友G:
我也想关于同步卡如何使用请高人拭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