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4):
现场一温度信号(4-20mA),0-150℃,现场断线情况下上位机却显示正常温度,按理应显示超量程报警。程序量程做的是150℃,报警也做了。在现场量该信号已超20mA,程序监控为7FFFF,这代表应是断线,就是WINCC画面显示不对。在现场将信号线(两线制)拆下任意一根再重新接上,画面就出现报警颜色了,而且温度也显示超量程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