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门子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4):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和台达触摸屏DOP-A10THTD1通讯有几点疑问,请高人赐教。我用的是without pc adapt 方式。

1,在设置模块参数时
系统控制区域:代表什么意思
我随便设了长度2,对不对
2,系统状态区时什么意思
我大概知道它是指默认为DB10
设了dbw20,什么意思不理解
3在我每次通电后,出现一个提示框
内容“initial error: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通电延迟时间我加到2了。
4,是不是我只能访问db10中的数据,其他的都不可以。

多谢,等待回复。

网友A:
initial error: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初始化PLC 失败 现检查下硬件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楼主:
我忘了说,我每次通电后,出现一个提示框 内容“initial error: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点一下ok确认,跳过这个画面,还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B:
問題1  系統控制區域是用戶自己定義的區域,最長可以設置8個word 每個word都有自己的含義,可以提供客戶使用(exp:第一word是用來換畫面,第一個寄存器裏面的值為多少,就跳轉到多少號畫面。。。,當然根據用戶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不用設置)

問題2  狀態區和控制區一樣,只是來顯示人機的狀態,(exp:第一個字的第一個位是現實是否有畫面切換,bit3位表示報警緩衝區是否被清空。。。具體可以參考hmi手冊)

3  每次出現衣裳信息表示是和plc通訊出錯。沒有與plc通訊成功,這個需要檢查通訊參數,線路等等。

通訊延遲是人際上點后多少ms不進行通訊,這個加上可以給人機上點一個準備通訊的時間

4 任何db都是可以訪問的!

楼主:
感谢 aibi ,其他的Db不知如何输入呀,例如我选DBW,它的下面只有输入数字的地方,没有找到可以输入,DB号的地方,

网友B:
元件选db

地址写 x.dbwy

x=db?块  y=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