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漏电断路器最大能控制是多少安电流?

楼主(2009-04-14):
各位大哥,我想问下一个漏电短路器最大能控制是多少安电流???品牌和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用零序电流互感器带断路器的可以到3200A,都能控制。整体的DZ20Y-630A经常用。1250A的也有。

楼主:
能不能写个具体的型号给我啊,谢谢

网友B:
可以到3200A,都能控制。整体的DZ20Y-630A经常用。1250A的也有。

楼主:
说个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A:
DZ20L-630A/4300

楼主:
刚才查了下,DZ20L-630A/4300好像只能控制630A的电流吧?

我要控制1400A电流的

网友C:
没见过,也没听过有这么大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D:
常见的都只有 DZ20L-630A

--------------------------------------------------------------------------------------------------------------------------------------- --------------------------------------------------------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没见过,也没听过有这么大的漏电断路器。 一般漏电断路器用在民用上比较多,工业上这么大电流的漏电断路器好像不太

适合,要是下面负载有变频器的话,根本无法使用。

楼主:
有万能式漏电断路器。。。。。。。。。。。。

网友F:
没听说过,要1400A的漏电断路器好像没用过,应该用电动断路器,西门子、德力西、施耐德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