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0和200地址对应的疑问

楼主(2009-04-14):
各位大侠,我plc200程序中用到的用到的变量是VW0,VW2....VW26,plc300中的地址偏移为1000,em277选择的是32w输入/32w输出,其地址是256~319,256~319

那么我的地址对应关系是不是应该为:

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 PQW1000——VW256,PQW1002--VW258.....PQW1026---VW282

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VW0--PIB1000,VW2--PIB1002....VW26--PIB1026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您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如在PQW1000内写入500,看200的VW256是否变成200就知道了。

网友B:
300中的地址就是PIW256到319和PQW256到319!

依次对应的200中的地址是从VW1000开始的64个字!200 程序中需要和300进行数据交换的部分要用这64个字以内的地址!

查看一下帮助,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C:
偏移量为1000,那么S7-300中的PIW256-319对应S7-200中的VW1032-1063;PQW256-319对应S7-200中的VW1000-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