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控制器DVP32ES00R2控制三段速电机程序

楼主(2009-04-14):
控制器:台达DVP32ES00R2,编码器:ES3-02CN6941。在高速转动时编码器怎样实现高速计数?还有需要一个控制三段速电机的程序。小女子毕业设计急用,请哪位高手帮忙,感激不尽。请发到我的邮箱fengerflying@qq.com,在这里先谢了。还有编码器的技术文档。

网友A:
控制电机三段速可以直接通过变频器的多段速(最多可以实现8段速)功能实现,无需使用PLC。

关于编码器如何计数,请参考编码器的说明书并在网上搜索编码器的相关原理即可获知!

楼主:
对:lesing 关于

控制电机三段速可以直接通过变频器的多段速(最多可以实现8段速)功能实现,无需使用PLC。

关于编码器如何计数,请参考编码器的说明书并在网上搜索编码器的相关原理即可获知!

内容的回复:谢谢,可是老师让我写一段不用变频器直接用PLC控制的程序。还有那个编码器的说明书我怎么都查不到。

网友B:
自己思考,对你将来有帮助!毕业后到了工业上如有不懂再请教!

网友A:
首先你的控制要求不明确。

不知道是你的老师没有说明白还是你自己没有听懂老师的意思。

你的电机如果是普通的交流电机,不通过变频器,只通过PLC实现三段速切换基本不可能实现,因为PLC只能输出ON/OFF信号,不能输出交流电压。

如果你的电机为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那么也需要使用步进驱动器或者伺服驱动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楼主:
回复内容:对:lesing 关于

首先你的控制要求不明确。

不知道是你的老师没有说明白还是你自己没有听懂老师的意思。

你的电机如果是普通的交流电机,不通过变频器,只通过PLC实现三段速切换基本不可能实现,因为PLC只能输出ON/OFF信号,不能输出交流电压。

如果你的电机为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那么也需要使用步进驱动器或者伺服驱动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内容的回复:

我们所用的电机只是普通的交流电机。以前没接触过PLC,现在做起来太难了。

楼主:
对:西曼 关于

自己思考,对你将来有帮助!毕业后到了工业上如有不懂再请教!

内容的回复:

以前没接触过,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稀里糊涂选了这个题目,马上就要进行答辩了,什么都没做,急呀。

网友C:
不错

可以参考

楼主:
对:lesing 关于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

网友D:
很详细的材料。

网友E:
对,用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