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在恒压供水变频切换到工频时,跳闸故障显示过电流

楼主(2009-04-14):
一台ACS510-18.5KW的变频器,应用于恒压供水.一年来运行正常,最近发现在变频器变频切换到工频时,老是发生变频器过电流跳闸的故障,手动工作正常.有经验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发生这种切换过程中的变频器过流故障,主要有那些原因引起。

网友A:
你是不是开玩笑,你切过来不是不要变频器了吗?还会过流吗?

网友A:
看看变频器是不是自由停机

楼主:
单独开变频的时候,工作正常。手动时,不经过变频,由自耦降压器延时降压启动后,可以正常切换到工频全压状态。若在自动时,由变频带到全速输出,延时后,切换到工频时,变频器过流跳闸。不知道是否是工频接触器和变频接触器之间存在切换过程中的抖动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开变频的时候,工作正常。手动时,不经过变频,由自耦降压器延时降压启动后,可以正常切换到工频全压状态。若在自动时,由变频带到全速输出,延时后,切换到工频时,变频器过流跳闸。不知道是否是工频接触器和变频接触器之间存在切换过程中的抖动现象。

查工频接触器和变频接触器。

网友C:
一台ACS510-18.5KW的变频器,应用于恒压供水.一年来运行正常,最近发现在变频器变频切换到工频时,老是发生变频器过电流跳闸的故障,手动工作正常.有经验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发生这种切换过程中的变频器过流故障,主要有那些原因引起。

1、看看变频器是不是自由停机,2、是否工频接触器和变频接触器之间存在切换过程中的抖动现象。3、检查变频器与工频切换接触器的互锁是否正常。

网友D:
说的不清楚.变频切到工频运行,这时变频器拖的是下一台电机吧,我看应该检查第二台电机!

楼主:
这台变频器是在刚刚切除掉第一台的变频接触器,跳上第一台的工频时,发生该故障的。变频器还没有起出第二台水泵。

网友B:
变频器的停車模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
变频器的停车方式是自由停机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开变频的时候,工作正常。手动时,不经过变频,由自耦降压器延时降压启动后,可以正常切换到工频全压状态。若在自动时,由变频带到全速输出,延时后,切换到工频时,变频器过流跳闸。不知道是否是工频接触器和变频接触器之间存在切换过程中的抖动现象。

查工频接触器和变频接触器。

正解

小白菜。

网友(2017-12-29):
您好,您这个怎么解决的 我们这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F:
可以吧控制电路发出来分析

网友G(2019-11-08):
来看看。很长时间不动了

网友H(2023-09-12):
控制电路发出来分析

网友I:
应该是水锤效应,检查一下截止阀是不是关不严了,或者动作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