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506l和松下plc连接

楼主(2009-04-14):
请问各位高手,eview506l里的PLC选项里为什么没有松下的?

网友A:
o  手册上有吧 没有的话参考威伦的

网友B:
有的.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己....看仔细点。。。

楼主:
我用的是EB500软件,里面PLC选项里就是找不到松下的。

网友C:
不是汉字的松下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汉字的松下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我以为是NAIS,怪不得找不到!

网友E(2010-06-10):
很多不会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