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怎么个用法?有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2009-04-14):
WINCC授权怎么个用法?有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它不是专门有个管理授权的软件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使用它就可以传授权收回授权。安装完wincc后程序组里就有。

网友B:
直接把授权文件拷贝到跟目下的   AX NF ZZ   文件夹,没有就创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