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疑问?

楼主(2009-04-14):
 #1
上午试了一个软启动器。是瑞士佳乐的产品。标准是配11kw电机的,我带一个2.2KW 的电机空载启动,最大电流达到10A以上。我直接启动时最大才不到5A。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和电机功率有关系?

网友A:
这是一定的,你的电机功率本身也不大,在说你是空载启动,启动电流能大吗?

网友B:
2.2KW 试软启能有??

网友C:
能多实验几次,然后把结果公布出来,会有正确解释的!?

楼主:
试验了几次,感觉软启带小功率电机没有直接启动时电流小。

楼主:
另有一台7.5KW的电机,用软启空载启动过程中,最大电流为53.8A,电机空载电流为5.4A。直接启动时最大电流比53.8A要大。

网友D(2022-03-22):
22KW以下的低压电机直接启动就行了,别搞软启、变频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没什么用处!至于你测试的电流直接启动比软启动还小,那是因为功率不匹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