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组装机上换用伺服电机,驱动器接口不同,请求支援!

楼主(2009-04-14):
现一台自动电容组装机上安川400W伺服改换用京伺服电机(kingservo),驱动器接口不同,安川400W伺服接口为36pin,京伺服电机(kingservo)接口为仿松下50pin,PLC控制,请求告知接线如何修改!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使用说明书,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此机台上安川400W伺服I/F接头接4个pin位:3、4脚命令脉冲输入,34、35为DC24v电源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