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问LS plc程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4-14):
手上有一台K200 GM6-CPUA的PLC,我想把程序改成K3P-07BS能使用的程序,请问高手该如何转换,转换需要什么软件?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期待答案。

网友B:
没听说有专门的软件

楼主:
难道真的一条一条的重写?

网友C:
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重写

网友D:
抱歉:您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但看到了您去年发的一条消息,您解决了ACS800变频器2340报警故障,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得到帮助。即(您换的电容在那块板上,数值是多大的?),请您说的具体一些,多谢!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电话13500626811

网友E(2009-05-22):
恐怕不能转换,不知你现在是否已经有了GM6-CPUA的程序。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手工改吧。

网友F(2010-06-19):
可以转换的,

在原程序中改变PLC类型即可转换过来

也可发来我帮你转

QQ:184966872

网友G(2010-09-21):
好久没回来了,我都是新建一个K300程序,然后把K200程序复制到新建的K300程序中,注释直接保存然后K300程序再调用。如果直接转,调试时可能会遇到报错的情况。

QQ:306986557

网友H(2010-10-30):
应该可以转的、我用的都K系列200S转120S、30S等可以只要把按照输入输也对应是可以的啊!

网友I(2010-12-24):
有没GM6-CPUA的编程软件啊,

386191731@qq.com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E:
用XG5000试一下,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