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恒压供水应用,模拟量接口。

楼主(2009-04-14):
我们用ACS510变频器做恒压供水,可通过变频器的内部设置来方便地实现一拖二,再加扩展,还可以方便实现一拖多的系统。倘若外部设置仪表,通过仪表给定当前给定值,即目标值。通过仪表又要反映出当前反馈的压力值。

仪表和变频器之间应该实现如何一种经济简易的接口。使得仪表数据和当前变频数据一致。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们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可以借用带PID的温控仪来设定和显示压力.反馈来自510 AO1电流信号,只要设定好最低与最高值就可以正确显示.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使用外部仪表就能很方便地用面板设定压力和显示压力!

网友B:
用中文面板就可实现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