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 下载程序时 出现无法连接 。。。

楼主(2009-04-14):
西门子s7300  在下载硬件组态 和程序时出现“  不能建立到模块的连接 ”。     用CP5611和MPI连接的。    在刚开始可以下载程序,程序也运行正常。  修改了一下程序后(程序很简单的),再下载程序的时候  就出现了“不能建立到模块的连接的 ” 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

请高手解答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谢谢啊

网友A:
先测试一下吧,看是否已经连接上,还有检查你的硬件配置

网友B:
原接口为MPI/DP,那么在程序中组态为MPI 还是DP呢,

楼主:
对:千山独步 关于

原接口为MPI/DP,那么在程序中组态为MPI 还是DP呢,

程序组态为MPI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依然是风 关于

先测试一下吧,看是否已经连接上,还有检查你的硬件配置

内容的回复:

怎么测试 是否连接上了。在哪里可以看到。硬件配置应该是没问题。因为我们之前用这个PLC也做过好多试验。程序运行也正常连接也没问题,就这几天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软件的PG/PC接口设置有误,请重新设置

楼主:
PG/PC 接口设置

楼主:
上图是硬件组态

楼主:
    MPI接口设置

楼主:
在程序下载时还是出现  无法建立连接     无法下载

网友D:
硬件组态图呢?首先检查硬件组态是否合乎要求,编译成功下装 ,然后再看看!如果成功下装程序就很简单咯!!

楼主:
哎呀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MPI地址设置的问题。把2改成3就可以下载了.真是神奇啊。这个MPI地址怎么会变呢。原来MPI地址我设置的是2,可以连接的。结果现在2又不能用了  改成3 又可以了。 这是怎么回事。有哪位大虾对MPI体会比较深的。给我们讲讲吧

网友E:
不用MPI,用DP快多了

网友F:
对:qq410740535 关于

哎呀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MPI地址设置的问题。把2改成3就可以下载了.真是神奇啊。这个MPI地址怎么会变呢。原来MPI地址我设置的是2,可以连接的。结果现在2又不能用了  改成3 又可以了。 这是怎么回事。有哪位大虾对MPI体会比较深的。给我们讲讲吧

内容的回复:

等待高人说说

网友G(2011-10-31):
确实如此 我们也碰到了

网友G:
牛人呀 你是不是 直接用3试了一下

网友G:
MPI地址  大于2 小于等于31 就OK

待高人解释解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