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器能直流电源吗?

楼主(2009-04-14):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镇流器是AC220V的,我想用DC电源,直流电压在多高才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不可以,不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可以的,用220V的DC电源.

网友C:
应该不可以,需要一个逆变器才行

网友D:
如果是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可将DC300V直接接在电解电容二端。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创新,大胆,感想,直接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F:
大部分是可以的。

1、白炽灯可以。

2、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可以

3、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可以

4、彩电、DVD可以

5、电冰箱、电风扇不可以。

网友G:
有点意思,加个220v试一下。

网友H:
应该不行吧?整流器用直流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行吧?整流器用直流电?

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不是整流器。

用变压器降压的整流器不可以。

网友I:
点亮是可以的,但镇流器在交流中起到限流作用,镇流器属于电感元件,通低频阻高频,时间长了日光灯会怎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姜先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电感性镇流器日光灯不能用!

XW:那我试一试行不行?

东方:借用id已删除在另一个贴子的的回复内容:再重复一次:不可以 。

XW:那就不能用了?

东方:除非你在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限流。否则启动以后就会烧坏!“点亮是可以的,但镇流器在交流中起到限流作用,镇流器属于电感元件,通低频阻高频,时间长了日光灯会怎样就不知道了 。”其实就是坏了,所以没人知道。

网友J:
明纬 电源  一般都是交直流两用的!有需要打个电话!021-51695172-820  祁忠明(客户经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是可以的。

1、白炽灯可以。

2、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可以

3、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可以

4、彩电、DVD可以

5、电冰箱、电风扇不可以。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是勇敢的人,不知道东方先生这样试过没有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是勇敢的人,不知道东方先生这样试过没有啊?

没有啊!东方不是螃蟹,也不是勇敢的人,主要是不会装灯管,只会算理论。东方最羡慕的就是电工。所以闲下来就上网学习。得到很多知识和乐趣。

XW:那没有什么稀奇呀!

东方:本来就不稀奇嘛!东方不用试,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L:
直接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M:
用电器如果是电子类变压(AC/DC) 不是普通的铁心变压器的那种是可以用直流电直接供电的...

你现在的是什么类型的镇流器? 电感式? 电子式?  电感式的就不能用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2009-05-16):
我已经试过了。电压加到260V工作正常。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F:
TO:id已删除先生,第一个吃螃蟹来了!就是楼主“随心缘”先生!他就是您说的勇敢的人!

XW:东方先生要是先做试验就好了,勇敢的人可不就是您啦?

东方:我?做实验?这就免了吧!

XW:你真的相信,如你在14楼说的那样:“东方不用试,也是这个结果”吗?

东方:那是必须的,如果连自己也不相信,这个理论还能指导别人吗?但东方还是要感谢楼主,因为id已删除先生是不相信的,他以为只有试了以后才能下结论,岂不知有好多结论在实验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XW:比如说……

东方:仅举一例:张医生要人家把成套设备上的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电机,不用试,肯定达不到原来的技术指标!

           再举一例:都说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升压变压器,如果二次开路将产生高压。其实,经过理论计算,根本产生不了高压。不用试,即使 二次开路也不会因电压高   对人身产生危险。

网友L:
学习了还真可以

网友N:
如果是老式电感式镇流器,不可以改成直流。如果是电子镇流器可以改成直流,交流220v 在镇流器内部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大约300v,也就是说改成直流后的电压应该是300v。但电子镇流器在170-180v的时候就能够启动日光灯,这时对应的直流最低启动电压大约为230v。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灯管现在工作正常,没有出现什么故障,我用的是电子镇流器。

网友O:
是否可以直流交流混用,这要看内部电路结构,如果没有变压器的,而是直接整流为直流再进行逆变稳压的电源一般都可以(如上述的电子镇流器是可以的,如果是线圈绕制的镇流器就绝对不可以的。)。如果是使用变压器进行变压后再整流稳压的就绝对不可,因线圈的电抗在直流下是零(既频率为零了)而只有线圈的电阻值,所以会将线圈烧毁。

如果是电动机,也要看是何种结构的,如果是单相的串励电机是可以混用的。感应式的电动机(如鼠龙式的)绝对不可以的。

有人说:

仅举一例:张医生要人家把成套设备上的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电机,不用试,肯定达不到原来的技术指标!

再举一例:都说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升压变压器,如果二次开路将产生高压。其实,经过理论计算,根本产生不了高压。不用试,即使 二次开路也不会因电压高 对人身产生危险。

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的不一定就达不到原来的指标,这要看怎么换用多大的电机来换,输出的力矩扭矩转速达到指标的电机是可以的吧? 欢迎讨论。

电流互感器的开路情况也是千变万化的,您所说的只是某种情况下的吧?会产生高压也是需要在某种条件下的吧? 希望探讨。

电工、电力, 电子、电脑、网络 群 52877400 欢迎您的讨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有人说:

仅举一例:张医生要人家把成套设备上的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电机,不用试,肯定达不到原来的技术指标!

再举一例:都说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升压变压器,如果二次开路将产生高压。其实,经过理论计算,根本产生不了高压。不用试,即使 二次开路也不会因电压高 对人身产生危险。

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的不一定就达不到原来的指标,这要看怎么换用多大的电机来换,输出的力矩扭矩转速达到指标的电机是可以的吧? 欢迎讨论。

电流互感器的开路情况也是千变万化的,您所说的只是某种情况下的吧?会产生高压也是需要在某种条件下的吧? 希望探讨。

电工、电力, 电子、电脑、网络 群 52877400 欢迎您的讨论

上面说的“有的人”就是东方本人啦
可以讨论:

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的不一定就达不到原来的指标

单指一项指标也许是可以的,如空载转速,能达到,但力矩达到就困难一些,即使勉强达到,但发热严重,也不能说指标都达到了。

XW:那我换一个大点的单相电机,总能抵的上你那三相电机吧!

东方:在成套设备上换大电机本身就不容易。

XW:我就换!你管的着吗?总之,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的不一定就达不到原来的指标 !

东方:那你换上大电机,价钱贵了不算,电流大了,效率低了……综合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肯定也达不到原来的水平呀!

XW:这样说我也没得说了。本来就是三相电机比单相优越,怎么可能全面达到三相电机指标呢?

东方:所以说,“张医生要人家把成套设备上的三相电机换成单相电机”,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全面达到三相电机指标”呢?

XW:确实不用试!否则今后工厂也不用三相电了,干脆三相电机都换成单相的还达到原来的指标。能行吗?肯定不行呀!

网友P(2009-06-15):
再举一例:都说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升压变压器,如果二次开路将产生高压。其实,经过理论计算,根本产生不了高压。

请东方老师给讲讲原理 ,可以吗?

网友F:
东方免师做了一个计算如下:

笨笨猫 说: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中二次侧处于短路状态。若二次侧开路将产生以下危害:①感应电势产生高压可达几千伏及以上,危及在二次回路上工作人员的安全,损坏二次设备;②由于铁芯高度磁饱和、发热可损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绝缘.

东方  回复笨笨猫 说:

不但不会伤人,也不会伤猫,放心好了!

XW:如果伤着了笨笨猫,你负责呀?

东方:我赔他一匹猫!

东方引用江三 的回复内容:
其实它不象很多人想的那样 ,我就见过开路状态,是和电表相连,它最终还是好的。只是在工作中还是要讲安全 。

--------------------------------------------------------------------------------

东方:是啊!那么为什么“电流一定,外界电阻无穷大,相乘之后”电压不是无穷大而只有几十伏特?是不是有点出乎有些人的意料?这就是我们老师说的:“理想电流源是不存在的”。开路就是外界电阻为无穷大,但开路时电流能一定吗?不是“一定”,而是等于0呀!所以东方认为不能绝对化。这下子好理解了:零乘无穷大可以等于任何数!几十伏也是可以的呀。

XW:零乘无穷大可以等于任何数也不行呀!为什么不是几千伏?能不能算出来是多少伏?

当然可以的啦!如电流比50/5A,容量5VA,穿心3匝,可以估算如下:匝比为10,初级是3匝,次级就是30匝;正常5VA变压器,以15匝/伏计算,30匝也就是2V,但处于次级开路状态下的电流互感器的磁通比正常状态的变压器要大得多,不过饱和磁通也是有限的,不会无穷大!就算大3倍也只有6V。有的匝比比较大,如400/5,电压还要高些,但也就是几十伏。

XW:那不是开路没有关系!书上讲的不对吗?

这也不是!正常使用时,次级是电流表,内阻很小,电压只有几十毫伏,开路后是几十伏,可不是高了成百上千倍?另外,磁通过大有危险,使铁损大大增加,就像电磁炉一样,时间一长可能就吃不消了。

东方没有试过,毫无实践经验,只是理论推导。期待哪位仁人志士勇于实践,得出科学结论,东方谢过先。

网友Q:
我们还是按照规定去做,为什么偏不按照要求去做呢?直流非要接交流,交流非要接直流,说这个质量不好,那个质量不好,最后还不是人脑子有毛病吗?

网友R:
有的时候特定条件下需要变通时是可以的

电子整流器本来就是220VAC整流滤波成310VDC再由开关电路变换输出至灯管,同样有开关电源的电器完全可以直接供给直流电工作,电压只要在额定范围内,经验值在200-350VDC,(根据电器的正常工作电压换算)

网友S(2012-06-02):
对:东方关于大部分是可以的。1、白炽灯可以。2、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可以3、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可以4、彩电、DVD可以5、电冰箱、电风扇不可以。内容的回复:

东方说得对啊,别的设备就不知道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L:
直接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U(2012-07-05):
电感式镇流器接直流电肯定不行,电子镇流器接100-300v直流电,不用分正负极接入即可工作。本人曾经做过一实验,去年的一天晚上正在看电视突然停电了,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两组48V电动车电瓶串联成96V,接到21时彩色电视机电源插头上,电视机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V:
内部整流,无法直接提供电源。

网友W(2012-08-19):
应该不好吧,这种实验我没做过,不过以前我的一个用户买继电器买错了,应该是直流24买成交流24了,结果把PLC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