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一种步进电机性能好些

楼主(2009-04-14):
现在哪一种步进电机性能好些?精度精些?导轨与滚珠丝杆又是哪些品牌好呢?

两秒钟走一个来回,行程为150MM左右,精度能达到0.02至0.05MM吗

谢谢!!

网友A:
两秒钟走一个来回,行程为150MM左右,精度能达到0.02至0.05MM吗
我觉得,,就这个速度要求,就不必打听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的组合了。

网友B:
刘版主,这个 速度为什么不 可以 步进电机和 丝杆的 组合

网友C:
刘版主说的是步进的速度达不到吧,我见过一款XY运动平台,是用步进电机做的,速度都达到200mm/s了,不过不是标准的,是向三洋厂商定做的。

网友A:
如果达到到这样的速度,就要用大导程的丝杠。而大导程的丝杠,通常本身精度不是很好。

精度比较高的丝杠,通常导程比较小。用小导程的丝杠,达到这样的速度,电机的转速就要很高。步进电机电机转速能到每秒30转的,也不太好找。

“我见过一款XY运动平台,是用步进电机做的,速度都达到200mm/s了”

步进电机XY平台,分辨率0.001mm,/精度0.01mm,最大速度号称1m/s(我好象没真的试过,我记得试过500mm/s),加速度号称1G,行程300mm*300mm。但这个平台不是用导轨/丝杠的,而是步进的平面电机,或者叫二维直线电机。

网友B:
刘版主,我这里有力士乐的滚珠丝杆平台,精度是20UM/300MM.导程10MM.  15RPS的步进电机还是有很多吧。

网友D:
导轨还是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的,速度要求也没问题,但是负载这块不知道有多大,这样不好选步进电机

网友D:
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邮箱:laiyinlk@163.com

楼主:
学习了真诚感谢各位大师的指导!

我的负载最多五公斤重

网友A:
“刘版主,我这里有力士乐的滚珠丝杆平台,精度是20UM/300MM.导程10MM. 15RPS的步进电机还是有很多吧。”

15rps,也就是900rpm,能到这个速度的步进电机,是有的,不过,有很多吗?何况,这个速度不可能直接启动,考虑到加/减速,也就要1000rpm以上了,在1000rpm还有扭矩的步进电机,很多吗?

网友B:
楼主,我帮你选了一个电机,PARKER的步进电机,是用你负载5KG选的,不需要加减速机的,我们这里有这样力士乐滚珠丝杆平台,和PARKER步进电机,如有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yongping-cheng@uia-sh.com

共同学习

网友B:
刘版主,有那样惯量,和速度的步进电机是不多,不过parker刚好有一款。我们专业做parke机电运动产品(打个小广告,版主不要有意见,多谢)

网友E(2009-05-20):
是呀,就这个速度,我觉得很容易上啊。  以前用白山的,现在用研控的。 三相步进57的 最大2N.m力矩,我都是上到1200RPM。平移负载15Kg左右,丝杆导程16mm 。 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均设置为0.2秒。  实际上按照负载,还可以将加减速时间缩短点。

网友F(2009-09-19):
推荐德国的智能马达PD系列的,集成控制+驱动+电机+编码器。该编码器是12位磁编码器

接 口:
■RS232,RS485,USB或CAN2.0B通讯
■正负限位输入
■2输入2输出
功 能:
■最大细分64
■2048TMCL指令存储
■基于硬件的斜波发生器
■动态参数调节功能(位置,速度,加速度等)
■stallguard功能
■动态电流调节

网友G(2012-11-21):
这个要求完全可以实现,我是专业做电机控制的,有需要的话请联系QQ1481764118    电话:18696707223

网友H:
容易做到的都是做销售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