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LC编程线?

楼主(2009-04-14):
本人在台达公司买了个台达编程线,可以与PC进行正常通讯,这也在情理之中。

后又从深圳三凌买了个204文本显示器,外加一根204文本连接线。没想到,这文本连接线即可当台达PLC的编程线(与电脑连),又可连接文本显示器(204文本与台达PLC连)。

可当我用台达编程线与204文本连接,却怎么也连不上,台达编程线只能连接电脑--台达PLC。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从深圳三凌买的线具有两种功能,而台达公司的编程线只能与电脑连?

网友A:
可能是通讯协议不同吧。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你所买的通讯线的类型。

台达的PLC编程电缆既可以用于PC与PLC的连接,也同样可以用于台达文本(TP02/TP04G)与台达全系列PLC的连接。

网友B:
能否与台达PLC连接与通讯协议有关,但是只要是标准的RS-232电缆(一侧为8pin圆口,另一侧为DB9母接头,引脚顺序无误)就可以与台达PLC连接。

网友C:
你看看接线图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D:
要知道编程线的引脚接线就把原因找出来了。

楼主:
听各位所述,可能原因是:

台达编程线只能接受自己生产的204文本(当然也包含PLC),由于204文本是深圳三凌的产品,台达编程线可能不接受,只有深圳三凌的编程线,才能同时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