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要怎样才能与PLC连接啊,

楼主(2009-04-14):
传感器要怎样才能与PLC连接啊,很早以前我就用过PNP与NPN的接近开关,那时我们只要测量控制极是正还是负我就知道该怎么接了,那时我就是把传感器那两根电源线接二十四伏电压,再用表测剩下的那根线是负还是正就知道,现在要我连接PLC时怎么接啊,怎样判断PLC是要接正还是负?

哪能位说说啊,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PLC上的接线端子。传感器/蓝色是负。棕色是。正。黑色的是:信号线。可以接在PLC上。做为输入信号的。

网友B:
要搞清楚PLC是源型还是漏型接法,先.然后决定传感器信号是直接接入PLC还是通过继电器转换接入.一般来说,欧美的PLC的话,PNP传感器直接输入,NPN的要通过继电器转换接入,日系PLC正好相反.

网友C:
各位前辈,小生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接近开关,接近开关要接入PLC,PLC为西门子的S7-200 224CN数字量输入。若用PNP或NPN输出型的接近开关该如何处理?我手头没有接近开关,准备买,价钱挺贵的,希望先搞清楚再行动,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各位前辈,小生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接近开关,接近开关要接入PLC,PLC为西门子的S7-200 224CN数字量输入。若用PNP或NPN输出型的接近开关该如何处理?我手头没有接近开关,准备买,价钱挺贵的,希望先搞清楚再行动,希望多多指教。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你可以看看,接近开关,编码器,继电器,都不错!进口品质,国产价格!

网友E:
我手里有一些库存的TRUCK  BI2  M12和M18的接近开关(PNP),价格绝对便宜.

请与我联系,QQ:741293601

网友F:
晕了,连接近开关都不会接,还玩什么PLC?

网友G:
只要是信号匹配就可以接。。。。。。

网友H:
哈哈兄弟在过2年再来提问了,先去学下什么叫近接开关哦!

楼主:
晕倒!!!

很感谢各位认真看贴.

有的是阴极输出,有的是阳极输出,可要我接PLC接不会接了啊

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用过好多的接近开关,那时我们就是这样区分NPN与PNP的.测量控制极是正还是负我就知道该怎么接了,那时我就是把传感器那两根电源线接二十四伏电压,再用表测剩下的那根线是负还是正就知道

网友I(2011-04-22):
引用 网友F:
关于晕了,连接近开关都不会接,还玩什么PLC?

就你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