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为什么输出电压达到500V

楼主(2009-04-14):
我碰到就是这样的毛病  想请教一下那位大侠帮帮我  90KWLG的变频器

当电机在1000转是输入电压是400  输出480  直流电压500    当电机在700~~1000 时电流是101A  在1100~1200转时电流在90A左右   有哪位前辈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 了

网友A(2009-10-15):
晕!先看看手中拿得表是否合适再说!

网友B:
用指针表量输出电压。要保持输出功率不变,电压小时电流大,电压大时电流小

网友C:
晕了,你用的表是数字表吧

网友D:
肯定是了   呵呵

网友E:
当电机在1000转是输入电压是400 输出480 直流电压500

这个说的好像不对,输入电压是400,直流母线的电压怎么也要560-600v了,

还有,测输出要用最简单的指针表, 表越便宜测的越准,

如果你的变频是高频的,测输出的时候就算打1000v当也会指针打满格也是正常的.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