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简单的s7-200程序

楼主(2009-04-14):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MOVW 0, VW0

Network 2
LD I0.0
FOR VW20, 1, 8

Network 3
LD SM0.0
TON T37, 50
Network 4
LD T37

+I VW0, VW0
+I 1, VW0
R T37, 1

Network 5
NEXT

Network 6
LD SM0.0
MOVB VB1, QB0

我想用循环指令让灯依次每隔5秒逐个点亮  发现时间实现不了。。

循环指令vw20位循环一开始就变为9,用上升沿触发又没反应 。。谁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只是点灯的话,你每隔5秒计数1次,然后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那些我会的。。。只是用到循环指令这有点疑问。。 当然方法很多的

楼主:
有人可以指点一下么。。。

网友B:
我公司销售我公司销售西门子420 2.2千瓦 含面板1600   11千瓦   3500
富士变频器   7.5G11  3500   3.7G11   2000
三菱PLC  X0N60 1280  西门子PLCC224 1000   C226 1500

三菱540 5.5KW 2800

网友C:
你的for循环估计是有问题的,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指令的用法吧!

楼主:
什么问题呢。。。真头疼。。。

网友D:
这样用好像不行。一下子就记到9次了。扫描周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for循环估计是有问题的,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指令的用法吧!

建议你用移位指令或比较指令等编程方便

楼主:
如果我想用这个for指令这个思路编。。。。应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F:
用FOR指令不适合用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FOR指令的功能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当扫描到FOR指令时,将FOR和NEXT之间的程序反复执行N编,然后再接着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G:
研究研究

楼主:
我前面也有想到扫描周期上去。。。不能确认 。。

谢谢roboth了

网友H:
正在学习阶段,先研究一下   呵呵!

网友I:
应当能编吧。。。。。。。。。。

网友J:
你的最大问题不在FOR上。而是在TON上。一个周期反复扫描T37会(用你的话说)使T37错乱。

第二问题在FOR上。PLC的FOR 与其他高级语言的FOR区别太大了。要仔细再看书。三言两语是说不明白的。

网友K:
你可以用上计数器帮助来循环执行,这样就不乱了呀

楼主:
用计数器就不需要用for指令了

网友L:
因为在这个程序中有 无法识别的指令VW20,1,8   这个PLC是置于stop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因为在这个程序中有 无法识别的指令VW20,1,8   这个PLC是置于stop状态!

这个程序plc能运行。。只是时间达不到效果。。

你是说上升沿触发时stop?

楼主:
还是自己对for指令认识不清。。。现在稍微清晰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