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步进电机能在多底温度下工作

楼主(2009-04-14):
一般的 步进电机,工作温度范围是 多少,到零度以下,是不是 要特殊的步进电机,特殊的 步进电机,价格很贵,一般又很贵,比如能在零下40度的工作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零下四十度工作那需要定制了,如果量少的话,这个还可能够呛,成本太高了,零下20度我们公司的电机没问题,进口的品牌,价格相对来说 贵点,不知道您需要多大的,

网友B:
-40度的倒不算太难,要再低就困难了,所有的材料都要特制.楼主没说明要求,扭力多大,对尺寸是否有要求,几相的,驱动器的使用环境也要这么低吗?

网友C:
轴承润滑可能是最凸显的问题,绝缘漆有没有问题也未可知。

网友D:
绝缘这一块到不是什么难题,我们做过超导电机的绝缘材料,-269℃工作;做电机的朋友要是有需求,可以找我们。
轴承就不懂了。

网友E:
零下40度马达本身问题不是特别大,顶多就是内部温差产生结露,影响使用

关键在于马达的配套驱动器和上位控制器(比如PLC、单片机)受不了这么低的问题

这些控制单元都是电子元器件组成。除非你给控制单元作温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