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此系统 的液位传感器,染缸加料用的~~

楼主(2009-04-15):
有没有一种适合此系统的液位传感器, 想把这种方式改掉,不太好用,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目前方式如图:

料桶容量为X,根据染缸大小决定,有1立方、1.5立方、2立方的。高度也自然不一样,80cm------120cm 。

一根不锈钢管沿桶内靠边直插桶底,1.5公斤气源,根据水在不同高度的静压不同,压缩空气从桶内流走一部分,一部分反馈给转换器,液面不同高度,反馈的压力也大小不一,而改变转换器阻值(转换器类似一个可变电阻),达到调节4-20mA 电流的目的。 PLC再根据电流信号反馈的液面高度,调节比例阀开度进行比例加药(一般一桶染料要加30分钟)。

比如:染料水 在桶内液面为80cm高,此时水的压力大,从桶中流出的空气少,反馈给转换器的 压力大; 当液面为10cm高,此时水的压力小,压缩空气从桶内流走的多,反馈给转换器的压力就小。

网友A:
用磁翻板液位计试试。

网友B:
不能用一体式液位计................因为气源对一体工淮位计测量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翻板液位计试试。

    你说的这个在主缸上面用的,  有些染料酸碱度超强~

网友C:
用304不锈钢的压阻式液位传感器试试

网友D:
用静压液位计可以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D:
对不起,从图上看,染缸是直接放在地上的,而静压液位计需要安装在容器底部,因此是不适用的

根据使用环境、测量介质、压力、精度的要求,可以采用比较便宜的磁翻板液位计

还有电容式物位计,射频导纳液位计,雷达和超声波液位计

电容式的液位变送器的精度一般0.5%,传感器探入式安装,适合没有搅拌的容器

精度最高的是超声波和雷达液位计,非接触式微波测量,最高可达0.1%,量程可达10m以上

网友E:
你这个了我现记不起来型号来了。你可以改立信染缸那个副缸水位传感器。我明天看下型号回你

楼主:
   楼上的,  型号看了没?

            等着呢!!

网友F:
这种液位传感器精度不会高的,气压受到、气路管状况、环境温度和气源冷干、除湿等处理效果的影响较为明显可以采用雷达传感器、无线液位传感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差压液位计。。。。。

网友G:
我认为还是用磁翻板液位计比较好!

网友E:
楼主我前两天没有时间。今天我给这个传感器型号给你来了/和他们的电话/供应商/联益行〈POWER & LINK CO.>  E-MAIL:power_link_co@hotmail.com    Fax:(852)24407330/24683219.    名称:压力传感器。P126G 1/2A  16288.   还一个是立信的.压力传感器.型号MSP320-30-P-5-N-X-5024B.这个是立信公司的.可以直接联系立信公司.不过现在真的没法给你发过相给你.我没有时间回公司和我的本本坏了.

网友H:
可以用Rechner电容式传感器,QQ155057983

网友I(2009-06-10):
这个工况,不是很复杂,很多的液位计都可以。磁性浮子液位计、连杆浮球、小型浮球等都可以用。

网友J:
染缸的料筒不管容量多大,高度都是一样的,从1T的到8T的料筒都是一样的高度,相对压力一是一样,用静压式液位传感器代替气泡式的是可以的,就在缸底侧面安装就可以了,装在缸底维修不方便。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防水,我改的几台,用的是静压传感器,防护等级是IP65,,以为能在染缸上使用,结果一年以后,先后都出问题了,拆开一看,电路板都腐蚀了,新换传感器都把电路用环氧树脂密封,现在效果很好,基本不用再校正料筒水位,或者用IP67的防护等级

网友J:
欢迎加入 工控人间 群号码:80886701 ,旨在研究、探讨、交流、革新纺织机械、电气,欢迎大家共享工作中的经验与心得。

网友K(2010-07-04):
我们厂用的也是这种东东.性能不太稳定,好像叫什么气泡检测器.有什么好东东不要忘了介绍给我.1131575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