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能 测试直流电流 吗?

楼主(2009-04-15):
好像是吸力很大啊!也能检测电流但是 是不准确的。  开始以为是表坏了呢,但是测试交流则没有问题。很容易打开。

楼主:
钳形电流表测试直流电流的时候,打开钳子很费力!那位兄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是吸力很大啊!也能检测电流但是 是不准确的。 开始以为是表坏了呢,但是测试交流则没有问题。很容易打开。

楼主:
是不是要磁饱和了?如果再测下去 会不会烧坏表啊?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过了!

网友A:
磁饱和以后就不会再增加输出了,参考磁饱和稳压器原理。

网友B:
有交、直流二用的钳形表。

网友C:
楼上的对,如果不是两用的就不行

网友D:
东方有想法!请参阅: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网友E:
钳形电流表原理就是电流互感器。

楼主:
测试直流电流的时候,打开钳子很费力啊!

楼主:
 打开特变费劲啊?像被吸住了一样。

如果再测下去 会不会烧坏表啊?

网友F:
可以测直流,不知道需不需要对直流进行实时检测,需要的话找我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G:
昨天我去试了下,可以测量出来,就是不知道数字是不是准确。

楼主:
数字不准确的,偏小。

网友H:
没见到过直流钳表

网友I:
有测直流电流的钳表  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J:
可以测直流,只有表有些功能!

网友K:
跟频率有关系吧

网友L:
买块福禄克的直流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我去试了下,可以测量出来,就是不知道数字是不是准确。

你去测试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打开费劲啊?

网友M:
从原理上说钳形表不能测直流电流。即使测量脉动直流也最多有点示数反应而已,不会获得准确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钳形电流表原理就是电流互感器。

不能一概而论。改成“有的钳形电流表原理就是电流互感器。”或者“从前钳形电流表原理就是电流互感器。”就准确了。

网友K:
没有交变的电流,就无法在副边感应出电流,感应不出电流,钳表就无法显示了。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N:
钳形表有两类。一类是用的互感器原理,适合于测交流,无法测直流。另一类用“霍尔”元件,既可测交流,也可测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钳形表有两类。一类是用的互感器原理,适合于测交流,无法测直流。另一类用“霍尔”元件,既可测交流,也可测直流。

哦!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钳形表有两类。一类是用的互感器原理,适合于测交流,无法测直流。另一类用“霍尔”元件,既可测交流,也可测直流。 哦!是这么回事啊?

把“?”去掉,成为“哦!是这么回事啊!”就更确切了。

网友O:
用交、直流二用的钳形表。

没有交变的电流,就无法在副边感应出电流,感应不出电流,钳表就无法显示了

网友P:
1、关键是测量机构,如果是电流互感器加磁电式测量机构,就只能测交流电流;

2、关键是测量机构,如果是电磁式测量机构,就能测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

3、电磁式测量机构,是被测电量的磁场中,放一个使指针偏转的软铁片,不管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的磁场,指针都会偏转;

网友Q:
引用<电磁式测量机构>

终于有人说到骨子里了。

给你两个大拇指。鼓掌。

楼主(2009-06-27):
东方 绝对是个高手啊!

网友R(2010-10-14):
应该是这样:感应式的只可以测交流电;霍尔元件的可以测交流和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