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无纸记录仪的位式控制问题?

楼主(2009-04-15):
各位工程师前辈好!

我们实验室买了款厦门安东无纸记录仪LU-C5000,在组态界面里面,可以选择“位式控制”方式,

在记录仪后面的板卡上面有4~20mA的PID电流输出模块,还有SSR固态继电器输出模块,

现在我不明白的就是,“位式控制”是否跟这两个模块有关系?

我在百度上查了下,“位式控制”的含义,如下:

位式控制是一种非线性控制方法,理想情况的控制量是矩形波。 位式控制分二位式和三位式。 二位式控制只有高位和低位状态,即控制输出只有100%输出和0输出两种状态.当测量值(被控量)小于设定值时,继电器开关闭合,控制输出为100%,即控制量OP处于高位状态;当测量值大于设定值时,继电器开关断开,控制输出为零,即控制量OP处于低位状态。

由此可见它的输出只有两个数值(最大或最小),其执行机构只有两个特定的位置(开或关)。

         就是说如果跟4~20mA的PID电流模块有关系,是不是,当小于设定值时,输出20mA电流?反之输出4mA电流。

         如果跟SSR固态继电器有关,那么是否是当小于设定值时,固态继电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