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600 变频器中PID应用的疑问,恳请专家指导!

楼主(2009-04-15):
各位专家,大家好!

我是武汉一家小型电厂的一名员工,近期通过查看ABB 600(5.2版)说明书,想启用此变频器中的PID控制宏功能(实现锅炉声波吹灰系统中空压机的压力恒压控制)。经过反复试验遇到以下问题,请各位专家指导:

我按照说明书在AI1输入端子(1、2、3、4共四个端子)上接入一多圈电位器作为外部给定1的信号源,同时将压力变送器的反馈信号输入到AI2(5、6共两个端子)作为实际信号源。其中AI1的数值可以通过调整多圈电位器来调节,但变送器反馈信号始终为20MA,没有变化。

我先后用3种方法偿试以获得反馈信号AI2,都未能成功:

(1)当压力变送器的24V由变频器自带24V串接输出提供(接法:变频器端子板+24V接变送器的+,变送器的--接端子5,端子6接端子板上 --24V),发现5、6端子上有22V电压,到压力变送器只有2V左右的电压,变送器侧反馈电流几乎为零,但变频器控制盘液晶屏上显示AI2始终为20.3MA、无变化;

(2)当压力变送器改为外接24V电源(不用变频器端子板的24V),发现输出电压叠加为89V,不知为何;

(3)我还采取用信号发生器直接输入4-20MA信号给5、6端子,变频器控制盘液晶屏上显示0MA,电流信号端子板没有接收到。

以上偿试方法均是在启用PID宏及修改相关10、11、13、16、20、40组参数,同时将端子板上“PID过程控制”选择、“运行允许”、“EXT1/EXT2选择”均与24V短接后进行的。

上述AI2反馈信号的获取问题请各位专家详细说明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十分感谢!